天行者2013整装待发

楼主(2013-08-11):
     飞机的基本特性已经熟悉了,现在把一系列FPV装在飞机里,各位高手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指导一下,配置,双天3542电机配12*6APC桨,好盈飞腾60A 舵机MD933*4  飞控飞宇FY31AP+GPS  云台控制器FY30A  飞宇大黄蜂OSD  飞宇433数传电台 AAT配OSD(这个OSD就起到一个发送音频给AAT追踪) 罗美1.2G 1W图传  自制三叶草天线(手工不好啊,见笑了)遥控器为T8FG加装FPV增程2W功放  接收机为FUTABA6014FS14通接收(已经用了13个通道了)电池为4S5500毫安或者4S1W毫安,狗2一只    云台俯仰舵机为银燕ES08MD  云台方向舵机为古董JR NES-511,机翼和副翼已用玻璃钢蒙好,强度非常好,配置报告完毕,上图

欢迎大家拍砖,期待上天,无奈最近阴雨连绵,太想飞,如果今天天晴的话下午就出发,嘿嘿

楼主:
沙发自己做,个人觉得固定显示器是亮点,两个管夹一上就OK,方便拆卸

网友:
神器!一堆米

楼主:
忘了说,狗2的云台真像只狗啊,哈哈

网友A:
GPS离图传那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离图传那么近~~~

楼上估计没注意看哦,后面改了,那不是图传,是433的数传电台,干扰太大了,后面改在机身侧面了,图传在尾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离图传那么近~~~

那个黑色的不是图传。。。。。那是602数传!!!!图传在尾部碳杆上呢~~

网友B:
配置倒是挺齐全的,安装什么的看着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估计全重已经2.5公斤以上了!飞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炸了或者丢了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倒是挺齐全的,安装什么的看着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估计全重已经2.5公斤以上了!飞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炸 ...

谢谢楼上指点,空机时候飞过5000毫安的电池和1W毫安的电池,就是架上设备就没飞了,首先还是用5000毫安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空机时候飞过5000毫安的电池和1W毫安的电池,就是架上设备就没飞了,首先还是用5000毫安的 ...

建议5000就够了!太重了不好!

网友:
楼主好设备啊

网友C:
感谢主???纳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主???纳尼

保佑不要炸鸡哇·····哈哈······

网友:
这样飞机飞行阻力不会太大吗?LZ应该是教徒

网友:
配置很高档,祝首飞成功

楼主:
感谢楼上的支持

网友:
3542的电机我用在1.4M的3D机上,动力强劲

网友D:
非常不错的机机,云台更是特别,请问楼主可否告知云台来历

网友:
应该是能爽飞的

网友E:
配置不错,动力比较强劲,13通道怎么用的呢?好奇?

网友:
目测LZ大大滴米人..机翼不加强死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不错的机机,云台更是特别,请问楼主可否告知云台来历

云台是自己DIY的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不错,动力比较强劲,13通道怎么用的呢?好奇?

1-6通道是飞宇31AP的通道连接,7通道控制OSD视频叠加画面参数及其显示的切换,8-11通道用于云台控制器的链接,我看错了,就只看到表面是的了,还有两个通道在接收下部呢,更正一下哈,通道总共用了11个,剩余3个没用,谢谢提醒!!!!!

网友F:
楼主是否可以透露下花了多少米

楼主:
具体其实我也没仔细算过,不过配置都报出来了,上X宝上能查到呢。不想细算了,越算月冒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否可以透露下花了多少米

具体其实我也没仔细算过,不过配置都报出来了,上X宝上能查到呢。不想细算了,越算月冒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佑不要炸鸡哇·····哈哈······

啊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自己做,个人觉得固定显示器是亮点,两个管夹一上就OK,方便拆卸

个人觉得感谢主是亮点

网友:
云台做得很不错~~~

网友G:
楼主用1.2G图传和2.4G增程干扰吗?  2.4G增程我也有没飞远过,怕和我的1.2G柏通干扰。 你用2.4G增程距离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是自己DIY的啦,呵呵

看得出来,前面加了轴承

网友:
期待视频,估计质量挺高。

网友:
31ap 失控返航最好每次飞行都要测试下,免得真正需要的时候失灵!

网友:
载机太小了,换死胖子吧

网友:
增程2W功放怎么样?

网友H:
增程2W功放怎么样?能飞多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1.2G图传和2.4G增程干扰吗?  2.4G增程我也有没飞远过,怕和我的1.2G柏通干扰。 你用2.4G增程距离如何 ...

昨天试飞了一块电,没干扰现象发现,因为下着小雨,就飞了一个起落,没发现干扰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

你的飞机全蒙玻璃钢了啊,很是漂亮,但是重量估计也上去了,我的就是机翼和副翼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程2W功放怎么样?能飞多远呀?

昨天试飞的时候下着小雨,就飞了一个起落,还在原本的遥控范围里,等下次天气好了一定拍视频。

网友J:
楼主,说吧,一起多少米能搞定,我也想搞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吧,一起多少米能搞定,我也想搞个玩玩

空机780元,FY31AP+OSD=1630元,FY30A=500多,AAT追踪=1900元   舵机63*4=252元,602数传电台=1500元,电机260元左右,电调2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780元,FY31AP+OSD=1630元,FY30A=500多,AAT追踪=1900元   舵机63*4=252元,602数传电台=1500元,电 ...

伤不起啊,太贵了

网友:
目测楼主信基督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狗2的云台真像只狗啊,哈哈

哈哈!同上!

网友K:
不明白有数传了还有2.4功放干什么?GPS离图传太近了,特别是1.2G的,,危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明白有数传了还有2.4功放干什么?GPS离图传太近了,特别是1.2G的,,危险呀!

因为602的数传电台用遥控转接板的话延迟太严重了,所以在遥控上想办法了,数传电台和地面站就起到了监控作用,绘制好航线再上传到飞控,然后下载下来就行了,602的数传确实干扰很大,就连云台舵机也受不了,一只跳动,后来改在了机身侧面了,图传在尾管上·············

网友K:
哈哈谁叫你用602的,有更好的电台,速度高一些的,直接用,不用烦这么多。。。

网友:
天行者真心的不需要起落架,我的2013版天行者原先也是装了起落架,感觉没用回头给拆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哈哈谁叫你用602的,有更好的电台,速度高一些的,直接用,不用烦这么多。。。

请教您一下 用什么电台呢 能代替遥控器功放就太好了!

网友:
不喜欢机翼用皮筋固定的

网友:
刚刚买了两架 等着装机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教您一下 用什么电台呢 能代替遥控器功放就太好了!

你到淘宝找一下高速 433 电台,,我就用那种东西,取代602,,602实在没办法用,太慢了,调高速率就死机,,

网友M(2013-09-11):
引用 楼主:
空机780元,FY31AP+OSD=1630元,FY30A=500多,AAT追踪=1900元   舵机63*4=252元,602数传电台=1500元,电 ...

清问有FY31AP还要同FY30A干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M:
清问有FY31AP还要同FY30A干吗?

请问有FY31AP还要用FY30A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有FY31AP还要用FY30A干吗?

哈哈···那个是供云台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个是供云台稳定的

谢谢了

网友N:
12寸的浆,能装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12寸的浆,能装下吗?

可以装的····而且很暴力···········

网友:
配置很高啊

网友O:
小心哦,2013的推力线有问题,别上设备先。。。 我已提示过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小心哦,2013的推力线有问题,别上设备先。。。 我已提示过你了。。

回复楼上的,飞机先是没装设备的飞了大概10多个起落了,熟悉飞机特性也调整了舵面才上设备的,推力线确实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飞机先是没装设备的飞了大概10多个起落了,熟悉飞机特性也调整了舵面才上设备的,推力线确实 ...

好的

网友:
内容太精彩 必须顶

网友:
好飞机,上面的设备都是高级货啊

网友:
楼主电机多少KV的?

网友:
云台设计不错

网友:
羡慕嫉妒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飞机先是没装设备的飞了大概10多个起落了,熟悉飞机特性也调整了舵面才上设备的,推力线确实 ...

你的推力线问题是什么?我的飞起来有点往右边跑,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的推力线问题是什么?我的飞起来有点往右边跑,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老是觉得头重,地面重心已经校准对了,但是上天一直拉杆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老是觉得头重,地面重心已经校准对了,但是上天一直拉杆飞············

在电机座与飞机间加个0.3MM的垫片就行了!
加在上面!已做测试过
我也是31AP 433增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老是觉得头重,地面重心已经校准对了,但是上天一直拉杆飞············

我的也必须一直拉杆飞,还有个问题是向左边掉头的时候非常困难,好几次向左转不过来向右才转过来的,有点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