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6旋翼naza lite 油门行行程怎么弄。。

楼主(2013-08-11):
naza lite
天7
铂金30A
飞越680架子

安照教学视频弄不了,,好像不一样。。不知那里错了。

网友A:
做个一分六的电调线,接在接收机第三通道上,开控,油门最高,上电,听到滴滴两声后油门最低。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一分六的电调线,接在接收机第三通道上,开控,油门最高,上电,听到滴滴两声后油门最低。哦了

做个一分六的电调线       这个怎么弄的。。新手真不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个一分六的电调线       这个怎么弄的。。新手真不懂。。谢谢

你的不是六旋翼嘛!把电调的六根信号线并连起来,就是所有黑线连在一起,所有红线连在一起,所有白线连在一起,然后把连在一起的信号线插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开控,油门达到最高,给电调上电,听到滴滴两声后拉下油门最低。听到确认音后就做好了。

楼主:
飞控已调好,电机座也做了平衡,所有连线都弄好了,,就差油门没弄。。想今天弄好出去试飞。。。

楼主:
哇靠这么简单。。。太谢谢!!

网友B:
zhuni 祝首飞顺利

楼主:
新的碳桨要做平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uni 祝首飞顺利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一分六的电调线,接在接收机第三通道上,开控,油门最高,上电,听到滴滴两声后油门最低。哦了

这样也行啊。。。。。。。。。。。又涨姿势了

网友:
一个一个电调的设定,我是这样设的!

网友:
楼主不会是把电调接到飞控上再校准油门吧,把电调单独接到接收机油门通道到就行了。可以一次一个的校准,也集线器的也可以一次性校准多个,都一样的。
校准流程是开控,然后油门打最高,电调通电,听提示音,然后油门拉到最低,OK。

网友:
只要满足两个条件,接收机有电,电调有电,然后接好电机(不要上桨叶),电调接接收机第三通道(接收机其他什么都不要接),参照所购电调的使用说明书校准油门。一般都是开控油门最大,然后电调上电,2秒后,油门拉到最低,电调会发出声音油门校准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是六旋翼嘛!把电调的六根信号线并连起来,就是所有黑线连在一起,所有红线连在一起,所有白线连在 ...

新手就让他一个个校准算啦。。

楼主:
我学二楼校准,有这个的情况,,小推10%油门。。有二个电机转,再推大点。。那几个电机才转。。。这样正常吗??
现在全部装好了,,不改试飞。。晕//

网友:
好玩吗好玩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学二楼校准,有这个的情况,,小推10%油门。。有二个电机转,再推大点。。那几个电机才转。。。这样正常吗 ...

给每个电调做一次恢复出厂值,然后再次进行油门校准试试。

网友:
就钉死17楼问吧  他叫炮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每个电调做一次恢复出厂值,然后再次进行油门校准试试。

铂金30a电调怎样做还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铂金30a电调怎样做还原

说明书最后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最后一页:
有空发个视频上来吗?新人第一次搞,怕搞错,先谢谢你

楼主:
代表所有新人麻烦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最后一页:
弄了半天。。听不明白。。电调还原,,能做个教学吗?因该很多人都想知道怎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