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指示灯故障

楼主(2013-08-11):
故障现象是 好像没蓝灯了 或者是蓝灯不亮了 导致 紫灯变蓝灯了 gps 效准横转的时候没灯 如何解决!?

网友:
换呗,要不还能咋滴啊

网友A:
咨询下 啊

网友B:
S800带指示灯?是WK-M的吧,,S800就只有电调下面带的红,绿LED

网友B:
联系代理发回大疆吧。也许能换个新的。

网友C:
這下很簡單呀
換個藍芽模塊 玩玩
pm 技術4 他很會幫助人

网友D:
直接联系客服,回厂维修吧。

网友E:
我的WKM的蓝牙LED灯在指南针校准完后显示正常应是白灯,但它却是紫色长亮。。。。。

网友C:
我的校準後是長藍燈後再籃閃(gps模式)
沒了紫燈

网友F:
其中一个光源死了,好可能是给压坏,试通电后用手左右移动LED上的透明胶,到了某一个位置就会好了,但只是暂时解决问题,长久都是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