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电机转速不同步

楼主(2013-08-11):
如题请教各位四旋翼的问题,给油门后三个
电机
快速地就响应了,有一个电机等到其他三个电机转的很快了才能慢慢开始旋转,但是油门给大些就正常了,起飞后也没有异样是什么情况,是要做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吗?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样子,校准也没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C:
把这个电机与其他电机换一下,要是电机还是这样子,那就可能是电机的问题,要是电机没问题,更换过去的电机有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电调的问题了,这时候就要四个电调同事校准形成才行了

网友D:
看我用的好盈四合一电调也是这个毛病啊

网友E:
建议4个电调控制线并联做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F:
我的是给油同时转,断油不同时停,求解

网友:
不经过飞控,直接用集线器连接收,再试试同步还是不同步。

网友G:
检查四个电机是不是同一型号,最近做四旋翼只有三个 kv1000的,另一个用的kv 1400的,就出现了你的那种情况。。

网友H:
起飞后稳不稳 如果很稳那就是飞控的原因

网友I(2013-09-28):
我的也这样,,求解

网友J(2013-12-09):
电机电调都是同一型号的,但不是同一家网店买的,会不会我的是这个原因呢,电机的颜色不一样呢

网友K:
个体差异,基本上算正常。

网友L:
油门行程校准就好了 参考电调说明书

网友M(2014-08-21):
同求 好盈30A电调 上电之后指示音正常紧接着就是两短音接一长音就是进不去油门校准 ,,求大师给具体的步骤。 新手求救!!!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