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豚潜水请教

楼主(2013-08-11):
看见huan141_2009兄的150元的小海豚很喜欢,就花185元也买了艘,配置为2858、2200kv电机,430的桨,60A海王电调,52mm水舵今天上午下水首航,结果是,没有像huan141_2009兄的船那样想起滑,而是正要高速的时候,船头突然一下扎进水里,呵呵,变潜艇了,等上几十秒不等的时间,看运气它才浮出水面,我反复调整重心位置及配重,最后一次再潜水经过5分钟以上时间才冒出来,然而这次就不幸运了,肚子朝天。。。。。因此今天的小海豚以失败告终,
请问下大虾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最直接的方法找  huan141_2009兄,他有这船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方法找  huan141_2009兄,他有这船的经验。

虾哥:今天反复几次都这样,弄得我都没有信心了,而且潜下去能否起来真的靠人品了,呵呵呵,搞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竟是新手,这样来积累经验实在是太揪心了,每次起跑都冒着回不来的想法去的,有点像:神风敢死队!!!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
有链接吗?

网友:
水下有水鬼

网友B:
感觉你的重心低于你的推力线了,当你加大动力时浆的推力线在你的船体重心上方产生一个船头向下船尾向上的扭转力,这就会出现你描述的现象,你可以在穿体内适当加配重,让浆的推力线贯穿船体的重心就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重心低于你的推力线了,当你加大动力时浆的推力线在你的船体重心上方产生一个船头向下船尾向上的扭 ...

首先谢谢大虾!有点是懂非懂的,重心和拉力线?就您判断这是头轻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直接告诉我怎么调整!!!

网友:
有水马骝

网友C: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吗????

现在他家只有pnp版了

网友:
听说小海豚船型就爱扎水,起步时缓加油门应该好一点吧。
上次我这边有模友小海豚就是,猛加油门一定插水。跟小闪电有得一比

网友:
这船我不看好。但价格便宜。船头迎角不够。要有经验的装船师傅装才可以。新手装会老插水。

网友D:
作好密封和沉泡沫,设好失控电机停,方向舵打死一边,感觉重心靠前了,电机后移点吧,怎么没有压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好密封和沉泡沫,设好失控电机停,方向舵打死一边,感觉重心靠前了,电机后移点吧,怎么没有压浪板?

请教:压浪板必须吗?重心的问题,我昨天试了才放两个电池在尾部,船头都翘起来了,低速没有问题,只要一加速,看着貌似要起划又会钻水,这样更危险,潜水的时间就会很长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好密封和沉泡沫,设好失控电机停,方向舵打死一边,感觉重心靠前了,电机后移点吧,怎么没有压浪板?

方向舵打死一边什么意思?谢谢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压浪板必须吗?重心的问题,我昨天试了才放两个电池在尾部,船头都翘起来了,低速没有问题,只要一 ...

这种状况再也不能装压浪板
压浪板就是为了抬船尾压船头治蛙跳的,你这本身就头扎水,还装直接变鱼雷了。

我没直接接触过,这船尾有楔子之类的隐形压浪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向舵打死一边什么意思?谢谢您了!!!

失控后,设置方舵往一边打死,为的是让船在水中转弯,不容易钻泥里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状况再也不能装压浪板
压浪板就是为了抬船尾压船头治蛙跳的,你这本身就头扎水,还装直接变鱼雷了。 ...

我在怀疑是不是出轴的角度偏低了点想试试把出轴在摆平点,可以这样试试吗?出轴的角度我看和大虾们的角度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控后,设置方舵往一边打死,为的是让船在水中转弯,不容易钻泥里出不来

哦,又学了一招,谢谢!!!

楼主:
求大虾们指点啊!!!

网友:
若能看到出轴角度,别人更能帮你。

楼主:
9楼上了几张图,请大虾们帮我诊断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F:
在船用的是铜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船用的是铜桨?

是的,430的铜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虾!有点是懂非懂的,重心和拉力线?就您判断这是头轻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直接告诉我怎么调 ...

很惭愧的说,我装船是凭感觉瞎搞的,由于原来的联轴器不同心,换了个有点长,在没改电机位的情况下只有加长出轴(大概5MM) ,又把电池重心移后,现在倒反比原先的容易插水了!这个船估计就像虾哥讲的一样,迎角太小是个硬伤啊?!看你的出轴是不是太短了,还有吸水舵太短了吧,我的是75mm的,钻水和推力线(出轴角度)和重心位置关系挺大的,我再调调到时再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惭愧的说,我装船是凭感觉瞎搞的,由于原来的联轴器不同心,换了个有点长,在没改电机位的情况下只有 ...

哈哈,就是看了你的视频没有钻水之类的问题才下手的,呵呵,看来还是不懂瞎弄的结果,关于出轴的问题现在暂时没法解决,这个轴架决定了出轴长度,舵也没办法,将就用的52的,呵呵呵,一切都是将就的,已经调整了出轴的角度和电机位置,重心后移了,明天再试试给您交流!!!

网友:
船后hobbywing字母那横着贴铅块

网友H:
水刀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刀是个问题

我去掉水刀试过了,也一样!!!

楼主:
自己判断是出轴太短的原因,

网友:
mono-1不应用这样的水刀,而且水刀不应装成外八。造成插水推力角是原因之一。船体设计也有因素。要宗合分析,多次调试
才能装出一条好船。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万分感谢虾哥的指点,这么仔细,怎么费心,改不好都要谢谢,值得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虾哥的指点,这么仔细,怎么费心,改不好都要谢谢,值得大家学习,谢谢!!!!!!!!!!!! ...

电调左移,水刀改垂直,出轴3~5就可以..比划一下,整条船重心要在阶后1.5~3..问题不大

网友:
借楼主宝地:油船有便宜的来~M我,QQ:703056038,自己觉得有点黑的就不要密我了~没兴趣~或者谁能告诉我下天津塘沽洋货市场那家模型店的电话也可以~本人八月十五发工资,慢收~~~

网友(2013-09-16):
个人感觉后阶短了点。高速时容易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