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抛砖引玉之阳台飞,大家来拍砖哈

楼主(2013-08-11):
最近试了阳台飞,总结一下:
首飞5次,掉下楼2次,一次撞窗户没抓住掉了,一次动力不够爬不到窗户高度。
后来飞行遇到上升气流,小油门高度也不掉,差点飞丢了
还有窗户外风向会有变化,一定要仔细观察

下面请大家拍砖

网友:
飞机要大 抗风

网友:
风向变化突然且快,动力够加手法快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板凳顶楼主。

请拍砖,不是坐两次板凳

网友:
持大号板砖排队!

网友:
我能拿地板砖拍吗

网友:
砖没有哦!这个可以吗

网友:
阳台飞我认为还是微四旋翼比较爽砖来了

网友B:
飞机的动力性+操控性+飞手操纵能力,阳台飞应该能实现。不过阳台的窗户开口大貌似比较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动力性+操控性+飞手操纵能力,阳台飞应该能实现。不过阳台的窗户开口大貌似比较必须。

有道理,目前我的开口1米*1米

网友:
抛砖系列

楼主:
今天又掉下楼了,总结一下:
一、有2级风就别飞了,本来稳稳的,接近窗口忽然一阵风,鸡鸡就撞玻璃了,然后直接掉一楼了。
二、911大小的直升机直接掉1楼水泥地也没坏,亲测。固定翼epp的摔不坏,亲测,但是固定翼掉下容易上树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掉下楼了,总结一下:
一、有2级风就别飞了,本来稳稳的,接近窗口忽然一阵风,鸡鸡就撞玻璃了,然后 ...

抛砖引玉之爬树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