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请问有没有适合我这种配置的云台增稳控制器?谢谢了!

楼主(2013-08-11):
各位大师,我使用的载机是DJI550,相机用的是索尼5R,飞控是WKM,我想对我的云台配个增稳控制器,不知道有没有适合这一类配置的?请高手赐教指点,小弟在此谢过啦!下面是几张图片,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A:
配的什么电机 载重多少。 如果电机给力, 可以上一个无刷微单云台, 说实话 舵机云台 配增稳控制器,还不如用 WKM 增稳呢~! 我有一套XA SE的飞控 用了给舵机云台增稳的, 要的话 可以出给你。 但是调试很费时。

网友:
WKM上应该有云台增稳输出的吧

网友:
舵机云台只能接飞控了,效果也一般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的什么电机 载重多少。 如果电机给力, 可以上一个无刷微单云台, 说实话 舵机云台 配增稳控制器,还不如 ...

非常感谢了,我先再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细心解答啦,小弟在此一并谢过,呵呵

网友:
换无刷云台吧,舵机的就别费那劲折腾了!

楼主:
谢谢,那针对我这种情况可以选用什么样型号的无刷云台呢?

网友:
5R还是考了换机架吧F550带着个负载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