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感度调节请教

楼主(2013-08-11):
NAZAV1
飞越650机架,起飞重量2.5KG,当前感度170 170 150 150
                                                      100 100
调整航向角时快速偏移下降
请问感度应该往高还是低调?

网友:
建议现场调参,高低都可能出现逆的现象

网友A:
个人认为转方向导致高度下降很可能是富余动力不足哟,另外把方向的感度调低些,让多旋翼转慢点应该会有所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转方向导致高度下降很可能是富余动力不足哟,另外把方向的感度调低些,让多旋翼转慢点应该会有所缓 ...

哎,拿掉了图传和云台,正常了,请教下4822,690KV,四旋翼,可以飞3K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拿掉了图传和云台,正常了,请教下4822,690KV,四旋翼,可以飞3KG吗?

桨多大,如果是1238,用4s应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多大,如果是1238,用4s应是没问题的。

1238尼龙桨,带图传和云台2.5KG,打方向就快速掉高侧倾
同样的感度,不要图传云台各种耐操,各种灵活不抖
但是电机都很热
我在想是不是重了,这个配置电机带不动

网友:
我的调得没有这么高,不知道怎么会事情,感觉机身老在晃,微微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重了,换大一点尺寸和大一点螺距的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38尼龙桨,带图传和云台2.5KG,打方向就快速掉高侧倾
同样的感度,不要图传云台各种耐操,各种灵活不抖 ...

图传离飞控太近后影响飞控正常工作,做个试验把图传电源拔掉试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离飞控太近后影响飞控正常工作,做个试验把图传电源拔掉试一下是否正常。

有十厘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十厘米

10厘米太近了干扰飞控!

网友:
掉高度建議把垂直由150提高到160試試每次10%慢慢往上加,
還有您的姿態感度好像低了點
附上本人F550參數供您參考
88 186 136 186 姿態感度 188 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