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锂电池配法

楼主(2013-08-11):
现我的飞行器动力装置是新西达2217 kv950 的
电机
4个,2212 KV2200的电机2个,请问一下应该配哪种
电池
?我是新手,请指教,最好说一下原理

网友A:
用多大桨,看你飞什么了。一般新西达2217 kv950固定翼配3-4S电;2212 KV2200的电机应该最多3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