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锯304不锈钢,用什么锯条?

楼主(2013-08-11):
弄了根30*30的304方棒,想锯成小段。用什么锯条能锯?

网友:
不锈钢专用锯条的伺候,可能是英国产的。

网友:
手工呀,,服,有功力,,,,,,,,,,,,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听说过角磨机这个东西没。

网友:
手工锯方棒 够你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听说过角磨机这个东西没。

角磨机不太好控制啊。而且太吵,会被邻居投诉的。

网友B:
用他它吧!

网友:
我用曲线锯锯一5MM的铁丝都把锯齿锯平了。还是什么HSS。而且我已经打到锯金属哪一档了。是否我的锯速度不对?要速度很慢才行是吗

还有我同一把曲线锯,前些天锯一抽屉的木头,对木头横向锯了60CM左右,中间还停过几次。居然锯片也有明显磨损!我晕啊。 都是好锯片啊,以前买的好几元一把的博世的,唉。

估计速度太高,温度高了就卷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他它吧!

机用锯条?双金属的?

可以装在手锯锯弓上?

另外求品牌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用锯条?双金属的?

可以装在手锯锯弓上?

牌子是这个

要做一下处理,锯短,打孔。

网友:
领导还是趁半夜时邻居都睡着时候用角磨机锯得了,没等他们反映过来就完活了。

网友:
2角一根的普通钢锯条3根,锯过20cm宽,2mm厚的不锈钢板的路过。

网友:
我用钢锯锯M8的不锈钢螺丝杆都能累死。佩服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