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Naza M的电压设置值

楼主(2013-08-11):
小精灵的Naza m设置里,一级和二级报警应该分别设置多少合适?

我装的低压bb响设定的3.7V都没响过,小精灵就开始一级报警闪灯了?

网友:
如果你飞远飞高而且又有BB响那么强烈建议不要用低保。

网友:
飞V2,BB响设置3.5V,BB报警时,iosd传来电池电压为10.3V。有差别很正常。

网友A:
全关掉,否则你会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关掉,否则你会炸鸡的!

全关闭?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关闭?为何?

万一在远处没电了,你可以利用电池剩余的电量让飞机安全落回地面!
当然,后果是电池严重受损、甚至报废!不过同飞机直接掉下来比,还是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在远处没电了,你可以利用电池剩余的电量让飞机安全落回地面!
当然,后果是电池严重受损、甚至报废! ...

你的意思是关闭Naza自带的一级和二级低电压保护?然后靠bb响决定是否返航?

网友:
这功能别用!!宁愿拼掉不要电池,也要保住飞机啊!!我第4次说这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关闭Naza自带的一级和二级低电压保护?然后靠bb响决定是否返航?

嗯哪!就这意思!

网友:
很正常dji飛控低壓保護會比bb響先起動,準確度關係其實只要設定正確也很好用
我飛fpv經常夜航,飛的很遠光靠bb響跟本聽不到有閃紅光提示500m還是可以清楚看的到(指夜晚的時候)
如果怕的話二級保護建議樓主設低點就好了,3s電池我是設定成 10.8v為第一級保護 bb響我是設定3.5v
第二級保護 10.5v     正常是 3.6v x  3s =10.8 回壓後為 3.75v 只要不貪飛那幾分鐘都是ok的。

另補充一下就算二級保護起動了,多軸也不會因此而榨機,頂多是慢慢的下降此時只要油門推到底還是可以保持停懸狀況

网友:
一直不用电压保护

网友:
看来不用这功能的还是多

网友:
用不用DJI的低电压保护功能?看来是很多人纠结的问题!反正我是一直都在用,只是感觉每块电池的内阻都不一样,实际保护电压会有差异。也多少有些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