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投影视频和照片拍摄,选择什么样的设备?

楼主(2013-08-11):
经常遇到有要求拍摄大面积正投影视频和照片的朋友,向大家请教,需要怎样去配置设备? (感觉一般的多旋翼、固定翼都不容易拍摄)

网友A:
用固定翼!用高级飞控!正射云台!

网友B:
用固定翼如果是进行远距离定点拍摄的话,最大的麻烦并不是影像倾斜,而是飞机飞到航点上,但是照片上并不是需要的地方。也就是说GPS与谷歌地图还是有偏差的,有的甚至偏差几千米。如果只是在近距离拍摄的话很多无人机都能胜任。

楼主:
谢谢!主要是近距离的拍摄,范围不是太大。

网友C(2013-09-11):
避免炸机,来了就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