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25问题

楼主(2013-08-11):
125都能车铣什么金属,如果 塑料轮换成金属伦,加大功率
电机
是否能加工钢材

网友A(2013-10-19):
我的干过铁,就是螺丝,不锈钢没次过,听说刀磨的好一样可以

网友B:
楼主头像是什么车床 ?

网友C:
车床本身强度不够 因此只能加工 木 塑料 铝 45号钢 软不锈钢也凑合 如果玩的大多是钢的话 建议换180或者210 250 或者工业用车床!

网友D:
AT125干铁够痛苦的,还是出给我吧,我只玩木头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