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板问题

楼主(2013-08-11):
apm飞控板调试时发现左右晃动和软件里的相反,求问如何在软件里设置?谢谢!

楼主:
我以做过加速度校准了,但还是反不过来,其他方向正常。

网友A:
顶一下,我也遇到了

网友B:
那个。。地面站里面那个是看地平线的

楼主:
描述细致一些:apm主板向前、后倾斜或左转、右转都与软件图像同向,只有向左倾斜时图像向右倾斜(反向),买回来时好像都是对的,不知是我升级软件还是调软件什么地方了,现在就这样了,多次加速度校准无变化,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C:
反的才正常,楼主自己把机机拿过来试试就知道

网友D: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E:
那是地平线。教程里有提醒过的。忘记在第几课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楼主:
泡泡老师我已多次加速度校准了但无变化,是不是:主板向左倾斜时图像向右倾斜(反向)是对的呢?

网友F(2013-10-16):
我也遇到到这个问题
点右键,选俄罗斯视角(russian hud)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