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升级3.16后首飞, 结果还是蛮令人满意的

楼主(2013-08-11):
NAZA升级3.16后首飞, 结果还是蛮令人满意的, 预热时间明显缩短, GPS定位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网友A:
一个稳定的版本的固件,背后有着不少第一时间敢于尝鲜的棋友的血与泪。。。
不说了,说多了全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稳定的版本的固件,背后有着不少第一时间敢于尝鲜的棋友的血与泪。。。
不说了,说多了全是泪

这位模友看来有过一段经历噢, 说来听听。

网友:
新固件刚出来有BUG,不少第一时间升级的模友都空中翻转掉下来,我是尸骨无存,损失近6000

网友B:
我一般有更新 第一时间升级,升级后全部设置检查一遍,罗盘到外面矫正一遍,这些是升级后必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有更新 第一时间升级,升级后全部设置检查一遍,罗盘到外面矫正一遍,这些是升级后必做的

没错, 罗盘和IMU必须在每次更新后从新校正。

网友:
都是眼泪啊!我的M v1都返厂换新的了!今天刷了3.16DJI F450首飞成功!定点定高一块5200的3s格氏电池在3级风下干没电了都没跑!这是我以前不敢想象的!

网友:
向楼主表示祝贺!

网友:
這版本沒啥問題?就是gps模式容易飄(期待下個版本能修改一下),其他都很滿意

网友:
升了,不错,比之前稳定,爽

网友:
固件不断升级,DJI做的不错!

网友:
等有时间了我也去升级升级

网友C:
我的m1也回厂都两个月了还没回来呢、人家狗3半个月美国换主板都回来了。真让人无语

网友:
其实稳固然重要,但炸机是最头疼的事,最担心不要牺牲炸机来增加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m1也回厂都两个月了还没回来呢、人家狗3半个月美国换主板都回来了。真让人无语

我的狗回美国2周回来

网友D:
楼主试试悬停的时候旋转,看看是以自己为中心为圆心在转,还是绕着某一个虚拟的圆心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试悬停的时候旋转,看看是以自己为中心为圆心在转,还是绕着某一个虚拟的圆心在转?

这有什么问题吗?具体说明一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