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鸟帮我看看这个十字盘是怎么的

楼主(2013-08-11):
请各位老鸟帮我看看这个十字盘是怎么的,一边高,一边低。能不能修?要怎么修?知道的给我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把舵机连杆调合适 ,应该不影响。

网友:
只要 轴承不坏的话,完全可以用

网友:
闪闪发光的十字盘,如果轴承没事,调连杆应该能用!

网友:
没事,这是正常的,有些旋翼头的RS摇臂的高度和螺距连杆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所以才会这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