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魔,装飞越680,试飞前要检查什么,有什么起飞标准???

楼主(2013-08-11):
今天装好了飞越680,试飞前要检查什么,有什么起飞标准???

现在有个情况是这样,油门小推一点点,,有一两个电机转,别的不转,再推大点其它的电机才会转。。这样正常吗??

试飞前要做什么

楼主:
装这家伙花了几千大元,怕炸。。。不想试飞就出事。。求老魔帮帮忙。。

网友A:
电调没有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有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677&extra=page%3D2

我按着他们说的做了一次,我校准油门,开控,油门最高,把电调连接线插入接收机3通道,上电。叫两声。关掉,,,是这样吗??

网友:
正常的,如果想都转可以在调参软件里面把怠速调到最高。

网友:
又一个被毒害的,刚上手就高级机,炸了心疼不敢飞。
还是弄个廉价练练手

网友:
记好安全带 别喝酒就可以了

网友:
电调 油门设置不正常  还有把你的浆卸下     测试一下先把

网友B:
油门推一点点,几个电机不是都转,这是正常的,不影响飞行。
新的多旋翼试飞,为防止一飞就炸,可以考虑两个人进行。一个人控制遥控器、一个人双手握住起落架,把机子高举过头顶。遥控器解锁后,轻推油门,手握机机的人可以感觉出机子是否水平上升的运动状态。确认是时,再进行向前、向后及转向的操作,手握机子的人均感觉无误,就可以放到地上正式试飞了。需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场地,两给人都要高度注意安全!

楼主:
我的配置是,
NAZA LITE
电机:4822 KV390
电调是:铂金30A

好多人都是是油门没校准,,我都不敢飞。。

这样的配置怎样校准油门!!!

网友C:
兄弟,推油门一定要干脆,一推就推到油门中点,机机就悬停了,一点油门某个电机不转是正常的,你推一点油门机机有可能会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推油门一定要干脆,一推就推到油门中点,机机就悬停了,一点油门某个电机不转是正常的,你推一点油门 ...

我也想爽快点,,就是有点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推油门一定要干脆,一推就推到油门中点,机机就悬停了,一点油门某个电机不转是正常的,你推一点油门 ...

起飞的确很关键!

楼主:
现在就是推油门,,二个电机在转,,别的不转,,再推大点,其他才转。。

楼主:
处女飞,,不想一飞就昨。。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这家伙花了几千大元,怕炸。。。不想试飞就出事。。求老魔帮帮忙。。

说下你的配子 我的690 4225恒力  铂金30A飞机现在一直有问题 一直没解决到 等你的消息

网友:
我飞机启动是是都转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这家伙花了几千大元,怕炸。。。不想试飞就出事。。求老魔帮帮忙。。

试飞成功没没。。

网友:
漂亮的小鸡鸡

网友:
练模拟器啊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油门推一点点,几个电机不是都转,这是正常的,不影响飞行。
新的多旋翼试飞,为防止一飞就炸,可以考虑两 ...

如果飞手是新手,你觉着你敢站在下面嘛?
再说即使不是新手,也不建议如此吧,觉着这样太危险了,举着个绞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下你的配子 我的690 4225恒力  铂金30A飞机现在一直有问题 一直没解决到 等你的消息

我的配置
飞越680
NAZA LITE
电机:4822 KV390
电调是:铂金30A

你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兄弟,推油门一定要干脆,一推就推到油门中点,机机就悬停了,一点油门某个电机不转是正常的,你推一点油门 ...

这个观点没错,退油门要爽快,否则容易翻,一推,飞机上去了,在回到50%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飞手是新手,你觉着你敢站在下面嘛?
再说即使不是新手,也不建议如此吧,觉着这样太危险了,举着个 ...

我想法跟你一样,举着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观点没错,退油门要爽快,否则容易翻,一推,飞机上去了,在回到50%就好

校油门有这样问题,电调线接上,那个电机叫5下,别的电机才会跟着叫。。这样真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油门有这样问题,电调线接上,那个电机叫5下,别的电机才会跟着叫。。这样真正吗?

哪吒的飞控我只用过精灵,还真不太清楚,建议你找个哪吒群,聊聊,多问问

网友F: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677&extra=page%3D2

我按着他们说的做了一 ...

我去,你真让人郁闷,谁让你听到两声就关掉了,我不是让你听到两声把油门拉到最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飞成功没没。。

好多人都说油门没校准,,还不敢去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去,你真让人郁闷,谁让你听到两声就关掉了,我不是让你听到两声把油门拉到最低么!!!!!!!!

好的,再试试。。。谢谢

楼主:
怎么知道油门已经校准?????

网友:
确定各个电机转向正确,油门电调校准好后,果断推油不犹豫,就起来了

网友G:
開始別飛這麼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開始別飛這麼好的吧!

有心理壓力啦!

网友:
頂頂頂!這個得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
飞越680
NAZA LITE

我是nazaV1  左打方向 他反抗 右打它自己要多回点。

楼主:
压力大,要是便宜老早就试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推油门一定要干脆,一推就推到油门中点,机机就悬停了,一点油门某个电机不转是正常的,你推一点油门 ...

正解,经验。

网友H:
有什么起飞标准???
有啊! 油门往上推  到顶了还不飞就是不及格 得从头另装机。才一轻推三两格油 就飞了 恭喜 你的机机做优 放心大胆地飞吧  油门一半以上才飞起来并感 吃力的 拜托把机身上打扫下 垃圾该丢的就不要犹豫了

网友:
第一次流点血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什么起飞标准???
有啊! 油门往上推  到顶了还不飞就是不及格 得从头另装机。才一轻推三两格油 就飞了 恭 ...

学习了!经验啊!油门推一半6s的电池能飞起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飞手是新手,你觉着你敢站在下面嘛?
再说即使不是新手,也不建议如此吧,觉着这样太危险了,举着个 ...

我说了,油门一点点;我说了,要注意安全。汽车和坦克都能撞死人,难道就不开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油门一点点;我说了,要注意安全。汽车和坦克都能撞死人,难道就不开车了?

你站在汽车前面,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让一个第一次开车的人把车前挪一点点,你敢不?一不小心,油门当刹车,你就废了!

网友I:
楼主首先是将电调调试一致,模友回复的很详细,你照做就是;下一步就是进入调参软件中,点击电马达调制,将马达怠速速度调试到推荐档,要是马达转的还不同步,在提升一个档,直到同步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首先是将电调调试一致,模友回复的很详细,你照做就是;下一步就是进入调参软件中,点击电马达调制,将 ...

我现在调到高速才全部一起转。。正常吗?没问题,明天试飞

网友I:
只要一致就可以了,那你就放在姿态模式起飞就可以了,要是用GPS模式起飞,一定要看看卫星数量,全部是绿灯了再起飞。最后提醒一点,电机的旋转方向于说明书上要求的一定要一致,桨更不能装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一致就可以了,那你就放在姿态模式起飞就可以了,要是用GPS模式起飞,一定要看看卫星数量,全部是绿灯了 ...

现在电机速因该是一样的了,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