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加d抑制震荡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呢?

楼主(2013-08-11):
这样调节pid的人可不可以介绍一下经验哦
初始时PID各个参数等于0。
增大P,飞机出现轻度震荡,再增大D,飞机不震荡,再适当增大I。

抑制震荡,抑制到什么程度呢?抑制到震荡一两个周期就收敛了,还是立马收敛,立马收敛就要把d调的很大,那样的话会导致修复倾角时间过长。。。

楼主:
顶一下,求回答哦~~

网友A:
哦,你那不是我说的原话么,引用要注明出处哇,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那不是我说的原话么,引用要注明出处哇,嘿嘿

嘿嘿,是撒,按照你的说的调的,现在调的架子上可以,拿出去试飞效果好差。。。
起飞极不稳定,老往一边偏,一离地就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有,抑制震荡要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是撒,按照你的说的调的,现在调的架子上可以,拿出去试飞效果好差。。。
起飞极不稳定,老往一边 ...

偏就加大积分

网友:
个人觉得PID值的调试呢,还是要看实际的飞行效果,包括电池的变化(重量,电压等)都会有点影响。不管是吊起来,绑起来调试再稳都不敢保证外飞就稳定。建议从默认值开始左右边飞行边调整,多折腾点日子都会稳,持之以恒,摸索经验,必然成功。

网友B:
不振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振荡时

想请教一下,我的飞机的控制频率和姿态解算频率是一致的,大概是170Hz左右,这对飞行器的控制来说是不是有点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