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精?高精?气压计怎么分辨?兔子GPS一定要架高吗

楼主(2013-08-11):
经常看到模友说兔子气压计有高精和普精?小弟想问大家高精气压计是另外改的吗

另外玉兔GPS要架高吗?我想把它装在机臂上,尼龙柱都快炸没了

网友A:
不知道四旋翼界为什么要把GPS架那么高,那不是找损坏嘛。

绑在机臂上接受好好的。

可能是DJ的GPS模块里面有罗盘,放高了有好处。

可是大多数人都是单独一个GPS,学人家架那么高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四旋翼界为什么要把GPS架那么高,那不是找损坏嘛。

绑在机臂上接受好好的。

不是有罗盘就要加高
首先说下架高的目的:加高是为了避免干扰
然后说下什么东西会导致干扰:电源线、舵机、电调、电机、飞控、、、等

所以你只要远离 以上干扰物就行 不一定必须加高 (个人意见)

网友:
兔子一代气压计有分普精,高精;二代的话只有高精。
兔子一代时气压计,电子罗盘,GPS都是选配件,罗盘和气压计是通过插针焊连到飞控板的,焊接技术过关又有配件的话当然可以自行更换。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兔二是集成了高精气压计的。GPS不是一定要高架,是要远离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罗盘就要加高
首先说下架高的目的:加高是为了避免干扰
然后说下什么东西会导致干扰:电源线、舵 ...

如果我把电调用铝箔纸包起来,再把GPS放在附近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电调用铝箔纸包起来,再把GPS放在附近行吗

理论上可以 但是很多干扰不明原因 所以还是架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罗盘就要加高
首先说下架高的目的:加高是为了避免干扰
然后说下什么东西会导致干扰:电源线、舵 ...

我的GPS由于受1.2G图传干扰,就想绑在对侧机臂最远的地方。
而而机臂上最远的地方,就在电机旁边,距离电机1厘米。接收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