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轴传的尾波箱哪个好点?

楼主(2013-08-11):
冰人没有轴传的尾波箱,貌似只有7075了,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尾波箱好点?

网友:
亚拓的呗

网友A:
飞越也好顺滑!

网友:
轴传尾波箱感觉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也好顺滑!

顺滑是顺滑,就是捏住尾轴摇动的话,会感觉到有一个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滑是顺滑,就是捏住尾轴摇动的话,会感觉到有一个虚位

感度去到90都很正常,自己重新安装,我是铜套那里有点点虚位没有问题,不影响正常飞!

网友:
飞越家的单推尾波换金属的滑块会好些,还有富丽家的仿亚托双推也还可以,但都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虚位,无视的话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