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刷了固件之后怎么和原装rx1002对频啊?

楼主(2013-08-11):
我的总是对不上?有人知道怎么对频吗?
我清除了ID也不行呀

不刷固件的时候和1002对频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刷了固件后,原有的资料都丢失了,所以第一次跟接收机对频把DEVO-10遥控的识别码改为 <自动>再对频吧,对好频再改固定ID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固件后,原有的资料都丢失了,所以第一次跟接收机对频把DEVO-10遥控的识别码改为 再对频吧,对好频再改 ...

请问下 “自动”  在哪里?
我选 固定ID 只有数字选项

楼主:
对上了,原来要把ID全清除

网友:
,楼主终于搞明白了,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