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锁尾舵机

楼主(2013-08-11):
第一次飞就烧掉一个舵机,虽然那个舵机只值20,但是还是很心疼。

求推荐一个锁尾舵机,不要求太高,质量比较好,寿命比较长就行了,价格控制在50-60左右。或者你们直接告诉我50-60的舵机哪个最好。二手也行。

网友:
  这价位 只有  山在9257

网友:
什么机型啊?

网友A:
锁尾负荷大,真不能太便宜的,不然空中死舵炸的钱比舵机多多了
至少215 然后520 9257 8910之类的

网友:
尾舵就别省了,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尾负荷大,真不能太便宜的,不然空中死舵炸的钱比舵机多多了
至少215 然后520 9257 8910之类的

215 锁尾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5 锁尾可以吗?

完全可以啊,那个速度,也有人那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负荷大,真不能太便宜的,不然空中死舵炸的钱比舵机多多了
至少215 然后520 9257 8910之类的

银燕 EMAX ES9258 27g 数码金属齿 450 锁尾舵机 这个可以吗,打算买这个。

网友:
山寨9257,这舵机虽然是山寨,但是很牛B

网友:
50多元的锁尾舵机只用过狗泰9257,空心杯不耐用,得拼RP,不咋地,便宜没好货

网友:
300元左右的

网友:
银燕9257    肯定适合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15 锁尾可以吗?

你也弄了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也弄了这个?

没有,我弄了恒吉922给有副翼250,弄了飞越9257给480 阿帕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弄了恒吉922给有副翼250,弄了飞越9257给480 阿帕奇……

又入新机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入新机了啊?

A2Pro 480 阿帕奇…………

网友:
山寨的9257得拼人品,我的2只用了几百个起落没问题,一只买来直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