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GPS问题

楼主(2013-08-11):
请用WKM的模友们有没有遇到我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个新的WKM装上机后罗盘校正正常,然后外出拍一些风景,每换一次地方就校正一次罗盘,到第三个地方就校正不了罗盘,红灯一直闪。换几个地方也不行,回到家也不行。打电话问问代理商,说用磁铁吸吸就行了,果然用磁铁吸吸GPS就能正常校正罗盘。我的WKM全新的,才飞了不到5块电池就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WKM的GPS一直有这样的问题导致炸机或者飞丢了?

网友A:
很可能是你无意之中把GPS给磁化了。

网友B:
不用每次换地方都校准罗盘啊,距离不远的话(不出省)地球磁力线也没多大误差啊!!指南针磁化就找个磁铁绕着gps模块顺时针逆时针绕几圈就好了

网友:
以前我发过视频的

网友:
學習了~磁鐵是怎個吸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每次换地方都校准罗盘啊,距离不远的话(不出省)地球磁力线也没多大误差啊!!指南针磁化就找个磁铁绕 ...

以后使用没有影响??或者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没事,我从装好到现在值校准过一次。只要灯不闪,不提示校准就可以

网友:
这个也要纳入飞前检查之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你无意之中把GPS给磁化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