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接通电源不工作,电调提示无信号 小白苦闷中

楼主(2013-08-11):
MWC已经调试完毕,各项指数正常,用的是天地飞6通遥控     但是接上电调就飞控就像没电一样不工作,而且电调提示接受不到信号
我是两轴机,电调是接D3、D5吧,接上电源后电调升温非常迅速,用的是4S的电池,用3S电池也试过了,依然不工作,电调升温更快,飞控A灯不亮
请大神们帮我排除一下有哪些方面可能的原因    MAGE 2.1 飞控

网友:
好玩吗好玩吗?

网友A:
是不是电调信号线接反了,地线向外

网友B:
陈水荣的板子  通天河陈家庄问问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调信号线接反了,地线向外

线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陈水荣的板子  通天河陈家庄问问去吧

我天天烦着他呢,晚上他不在,我就来烦你们了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C:
问一下,是什么电调,有的电调不带BEC开关电源供电的,所以飞控是没有供电的,如果是没有bec的电调的话你就要重新买个bec了

网友:
看一下电调说明书吧

网友D:
似乎此版没有两轴模式,你接个四旋翼试试,如果正常,板子、电调、电机没事,你也可以先单独测试一下电机和电调。把电调控制线直接接到接收机上的油门通道,看电机是否受控制。

网友:
頂頂頂!這個得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是什么电调,有的电调不带BEC开关电源供电的,所以飞控是没有供电的,如果是没有bec的电调的话你就 ...

好盈40A电调,好的,那我买个BE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此版没有两轴模式,你接个四旋翼试试,如果正常,板子、电调、电机没事,你也可以先单独测试一下电机和 ...

这个当然试过,硬件全部正常,飞控板连USB在电脑上读取数据都非常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此版没有两轴模式,你接个四旋翼试试,如果正常,板子、电调、电机没事,你也可以先单独测试一下电机和 ...

有两轴模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盈40A电调,好的,那我买个BEC试试

USB可以正常供电,点电调电池不行,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供电问题,要么电调有问题,要么飞控板子的供电线有问题,板子一般不会出链接问题,所以,电调没有bec供电是最大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可以正常供电,点电调电池不行,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供电问题,要么电调有问题,要么飞控板子的供电线有 ...

非常有道理,据说4S电池加上这没有BEC开关的电调能烧掉飞控板供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有道理,据说4S电池加上这没有BEC开关的电调能烧掉飞控板供电路吗?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呵呵

网友:
慢慢折腾吧,过去玩不开源的板子,玩一段就没兴趣了。现在也在玩MWC,每次都有新的收获,这就是乐趣。

网友(2014-04-15):
2轴舵机转,电机不转,怎么做,好郁闷哦,飞控是MWC的,GUI的时候也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