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FS62V 问题请教(附图)

楼主(2013-08-12):
这颗OS fs62v到手加上磨合  10箱油不到 烧了有半桶油。从拿到手就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桨垫的虚位很大,图上可以看到。我没用过类似的设计的机器,不知道正常不,而且桨垫已经被磨出斜口了,很是担心。此外,好几次在飞行的时候,啪的一声桨就打滑了,不知道于此有没有关系。另一个吐槽的就是气门摇臂的插销,竟然是没有固定的,可以左右滑动,虽然有气门室盖子挡着,插销不至于脱落,但是这样的设计真是有点奇怪啊。最后就是苦逼的废油出口,在侧面靠近安装耳朵的附近,发动机安装稍微靠里面一点,废油口就会被挡住这让我很是难受啊,62V啊62V,那么漂亮的发动机怎么就有这么多奇怪的设计呢,是我少见多怪还是本来设计就有问题呢?

网友:
帮顶一个,暂时没用过这款。

网友A:
我也是这一款用在京商fw190上,我得和你情况一样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浆滑了是你没拧紧,废油口我没接管子,用的挺好的,这是我的视频,你可以去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一款用在京商fw190上,我得和你情况一样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浆滑了是你没拧紧,废油口我没接管子, ...

我用的木桨,已经拧到压进桨里面去了,我只是觉得这款发动机的设计没有以前用过的56和72α系列好了,就是个偷工减料版,可惜了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一款用在京商fw190上,我得和你情况一样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浆滑了是你没拧紧,废油口我没接管子, ...

对了,你的桨垫也是这样有矿量吗?不装桨的时候

网友:
桨垫孔太大了

网友:
不懂帮顶吧啊,以前一直想玩油机,现在只想玩电机,哎

网友(2014-05-14):
好像有点不正常,虚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