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望前辈帮助

楼主(2013-08-12):
本人新手 想配几块电池和平衡充 不知什么样的好 请前辈帮忙推荐下 配置如下: NAZA V2   天9 控   恒力源4822 KV690盘式无刷电机   APC 1047浆     大疆30A电调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

网友A:
这贴至少得+个xa650机架才不算发错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贴至少得+个xa650机架才不算发错地方吧

是XA650机架 忘记了

网友B:
好吧,看有650pro的份上。B6充电器就好了外加一个并联冲板。3-4s电池。推荐4s电池4822电机。5000mha,在大也没啥好处了,找重量和效率平衡点。其实还可以考虑11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有650pro的份上。B6充电器就好了外加一个并联冲板。3-4s电池。推荐4s电池4822电机。5000mha,在大也 ...

谢谢哥 欢迎下次再来

网友:
如果电池多,A6+也不错,虽然速度不快,但比较省心。

网友:
恒力源是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