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买烙铁架了 咱不怕~

楼主(2013-08-12):
-------------------------------------
路上捡到一块瓷片,突然想到没买烙铁架,就用这块瓷片做了个。其实还蛮好的很结实:

欢迎前来拍砖。
加QQ群142826378DIY玩家群。。。

-------------------------------------------

网友A:
别用焊锡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用焊锡膏

为何?!

网友:
烙铁头变黑是氧化了,每次用完头部上些焊锡(相当于渡一层保护层),下回用时再擦掉~~~

还是专用支架好,还要配海绵的,方便擦烙铁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

腐蚀性大。这个东西一般是焊大件用滴。比如白铁皮的水壶,大水箱这样的东西用的,用200W以上大烙铁。
电子、电器精密的东西都是用松香。

网友D:
最好把瓷砖切割一下

网友E:
请教怎么在瓷砖上打眼?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过瓷砖要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怎么在瓷砖上打眼?

瓷砖要用专门的钻头打孔才不会裂,玻离打孔也一样,一般五金店都有卖的,它长的像圆管~中间是空的,圆管前端是像沙纸一样file://localhost/Users/jsc1974/iPhoto%20图库.photolibrary/Masters/2013/08/12/20130812-090539/DSCN3550.JPGfile://localhost/Users/jsc1974/iPhoto%20图库.photolibrary/Masters/2013/08/12/20130812-090539/DSCN3551.JPG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怎么在瓷砖上打眼?

瓷砖要用专门的钻头打孔才不会裂,玻离打孔也一样,一般五金店都有卖的,它长的像圆管~中间是空的,圆管前端是像沙纸一样

网友:
烙铁头有防氧化的,可以保持不变色,但保护层很薄,容易破坏,要配专用海绵使用,不能用砂纸或锉打磨。普通烙铁头的话,有氧化层就直接刮掉好了。

网友F:
我家用的玻璃钻头是三角形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怎么在瓷砖上打眼?

钻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用的玻璃钻头是三角形那样的

我用的是普通钻头,要有细心 慢慢钻 ,把表面的瓷层钻破了就很快,像钻石头一样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腐蚀性大。这个东西一般是焊大件用滴。比如白铁皮的水壶,大水箱这样的东西用的,用200W以上大烙铁。
电 ...

我的烙铁是一碰松香就氧化  只好用焊锡膏来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把瓷砖切割一下

这不 怕切好了钻孔的时候把瓷片弄破就先钻孔再切的,哈哈```

网友G:
揪一小团手纸粘上水,烧热的烙铁头在上面一抹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揪一小团手纸粘上水,烧热的烙铁头在上面一抹就亮了

其实我不该把烙铁头用砂纸打磨…现在只有用焊锡膏才能粘锡了

网友H:
扎实,如果将瓷砖整好看些那就更好了!

楼主(2013-10-13):
引用 网友H:
扎实,如果将瓷砖整好看些那就更好了!

嗯 ,非常有分量

网友I:
不小心从桌上掉地上就不爽了

网友:
好创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小心从桌上掉地上就不爽了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网友J:
就我自己看来,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自己动手制作烙铁架的时间成本是已经完全超过了买烙铁架的钱。但是,我还是非常欣赏LZ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能力和态度

网友:
这个烙铁架还是不错的

网友K:
还行吧,买一个也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我自己看来,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自己动手制作烙铁架的时间成本是已经完全超过了买烙铁架的钱。但是,我还 ...

我只是说反正要走了 就自己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行吧,买一个也花不了几个钱

是呀。。但是海南那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甜的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