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单接收机控制飞控和飞越云台完美组合。

楼主(2013-08-12):
现在大家的主流配置一般都是F550,x650,飞越680机架加DJI飞控或者super-x飞控,使用飞越狗云台。飞越的走线非常蛋疼。还好DJI飞控支持sbus功能,所以以futaba 14sg为例子,可以实现单接收机控制飞控和云台控制。

1.先把14sg的接收机切到模式4也就是9-14通道加sbus功能。(怎么切接受机模式,大家自己上网查其它人帖子吧或者看说明,这里就不接收了)
2. 飞控使用sbus功能接到接收机的sub2接口上(1-8通道)正常控制飞控
3.飞越云台接到接收机,1,2,5,6,通道。自己选择旋钮开关和位置开关,对于俯仰,横滚,模式开关

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接收机的sbus功能充分使用多达12个比例通道的控制,实现单接受机控制飞控和云台了。

要看图的请看另外一个帖子链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945

网友A:
高档机要那么复杂吗,1-8给s,9-11给云台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档机要那么复杂吗,1-8给s,9-11给云台不行吗

呵呵不行,试过了,云台是必须要插到接收机上面的。1.2.5.6.飞控才能走sbus功能。不信的话你试试看云台有反应不。

网友:
我用的是T8FG,用两个接收机串一起,实现飞控和云台一控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行,试过了,云台是必须要插到接收机上面的。1.2.5.6.飞控才能走sbus功能。不信的话你试试看云台有 ...

我没有高档货,国产8通,1接3根供电,2-6接5根单线信号,78接云台。
总共比你多了5根信号线,

网友: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

网友:
其实无论用14sg的原配接收还是国产tfr8sb等都很简单,另外,飞越其实只需要3个通道就可以搞定,不必要多占一个,要自己动动脑筋的。

网友:
仰俯用飞控上的插口,不占用接收的。通道少的6203sb接收,也能用了。

网友:
要那么多通道?我只接了一个俯仰

网友B:
能否给个图看啊  细节图。。。

网友:
嗯。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个图看啊  细节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945
这个是另外一个帖子的链接

网友:
直接S-BUS 8通道直接插云台就好了 干嘛搞这么麻烦。。。。。汗。。。。。

网友(2013-09-18):
谢谢!受益非浅

网友:
先学习了再说,

网友C(2013-12-06):
楼主搞得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