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S4亲民小飞控 挂狗台 测飞 效果满意~!

楼主(2013-08-12):
专门到了小区里 楼宇间有阵风  GPS 反射信号多的地方去测,

同一个区域 我飞兔子是到处飘走了GPS  反射的杂波信号胶多 ,  这点 S4 明显强很多

前挂狗是用了几米周的 架子原来是V3 德国, 哥我自己刷了 毛子 自己调参

狗拍出来的的效果也不错 S 4 上升下降都很稳, 只是因为时间关系和狗AV 文件N个G 太大 就不上了.

改天有时间 截一段.放放

一手拿遥控 一手用ZI8 随便录一段  悬停  看看效果吧 .

网友:
貌似很稳

网友A:
你都飞到顶上了,还是小区吗
楼间效果怎样,
我的离大楼十几米就开始画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飞到顶上了,还是小区吗
楼间效果怎样,
我的离大楼十几米就开始画圈了

那是 视角问题  也就 4层楼高 在 2栋楼间的小花园飞的 ,
画圈 一般是 2个 情况  一个 可能是 罗盘没有 校好,另外一个 情况是 罗盘受了 布线问题的电磁干扰。

就YS 来说  第一个 情况 比较 多 检查下 。

不 会存在绕圈问题  方向是锁得非常硬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 视角问题  也就 4层楼高 在 2栋楼间的小花园飞的 ,
画圈 一般是 2个 情况  一个 可能是 罗盘没有  ...

离开大楼20米以上可以定点,15米就开始画圈。
气压计不是很准,一阵小风就上下票

?firsttime=0

网友:
不错啊
宝哥就是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开大楼20米以上可以定点,15米就开始画圈。
气压计不是很准,一阵小风就上下票

这个风格有点像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