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充电器使用2星期、昨天开始显示不正常、4S显示电压 ...
BC168充电器使用2星期、昨天开始显示不正常、4S显示电压为4.20 4.20 2.75 4.20怎么回

楼主(2013-08-12):
提示:

网友A:
充电器的问题,寄回去换个或修理吧,我的是充不上电,永远显示3.8,而且液晶屏上面数字还不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事,找售后服务吧

网友C:
哥,你解决了吗???我的也这样了伤心呀。才用两个月。。。。。。。。。。。

网友D(2013-09-25):
我没遇到过,就是没得保姆,麻烦。

网友E(2014-05-25):
我的也是 拆开里面一个电阻烧了

网友F:
直接找售后,不过期间你要耐心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