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和无副翼!!进来看看!

楼主(2013-08-12):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问有副翼和无副翼在遥控上的设置有那些不同的呢??????

网友:
机械平衡和电子平衡的区别。

控设置大同小异,无副翼主要在三轴上设置就行。

网友:
建议LZ使用论坛的搜索功能看看以前的贴子。

网友:
这东西似乎一言两语说不清,建议潜水

网友:
我无副翼用g31控上都是初始的,参数都在陀螺仪上调。有副翼就都在控上调了

网友A:
无副翼的旋翼头更加简单,调整方便

网友B:
无副翼的关键是三轴陀螺仪,不仅要在控上和陀螺上设置,有的还要在电脑上进行设置。

网友:
月经贴,鉴定完毕

网友:
其实区别不大,区别在于十字盘的混控方式的设定。

网友:
一言难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的关键是三轴陀螺仪,不仅要在控上和陀螺上设置,有的还要在电脑上进行设置。

海哥,上次你说过练航线,请问怎么练?谢谢。

网友:
无副翼旋翼头比较构造相对有副翼简单,操纵灵活性好,旋翼头方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旋翼头更加简单,调整方便

頂……認同此說法。

网友:
有副翼:

遥控器需要设置成“CCPM十字盘模式”(现在买到的基本都是这种制式了),由遥控器发出混合的指令(同时操作多个舵机指令)给接收机,接收机直接控制舵机
从电子设备连接来看,接收机直接连接到主旋翼的三个舵机,尾部则经过陀螺仪再到尾舵机
陀螺仪只负责机尾的方向锁定,机身平衡完全靠遥控器操控,也就是机身平衡由操作人员完全负责(可以理解成没有自动驾驶仪的飞机,完全由人的操控来决定)

无副翼:

遥控器需要设置成传统“十字盘模式”,由遥控器发出单一指令(同时只操作一个舵机指令)给接收机,接收机再传给陀螺仪,陀螺仪发出混合的指令(同时操作多个舵机指令)
从电子设备连接来看,接收机只连接陀螺仪,所有舵机都连接在陀螺仪上受其控制
陀螺仪不仅仅负责机尾方向的锁定,同时监测机身的平衡,可以自动发出矫正动作到舵机,辅助机身平衡(可以理解成安装了自动驾驶仪的飞机,但主要操控仍由人来决定,陀螺仪只是辅助)

当然,你可以把无副翼当成有副翼,舵机直接连接在接收机上,陀螺仪只连尾舵机;这种方式也是能飞的,只是少了陀螺仪辅助,无副翼太过灵活,几乎无法控制

网友:
无副翼旋翼头比较构造相对有副翼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海哥,上次你说过练航线,请问怎么练?谢谢。

如果你对尾、对头和两边对侧悬停都练得挺好了,一般是先飞左右航线。再飞圆圈航线(双向),最后飞八字。这些航线又都可以分头航线(机机头向前)和尾航线(机尾向前)。

网友:
无副翼炸鸡损失小些 好维修 有副翼相对更换的零件多一些 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对尾、对头和两边对侧悬停都练得挺好了,一般是先飞左右航线。再飞圆圈航线(双向),最后飞八字。 ...

非常感谢,以后有问题再向你请教。再请问怎样才能查看论坛以前所有的提醒?谢谢。

网友D:
看已读提醒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以后有问题再向你请教。再请问怎样才能查看论坛以前所有的提醒?谢谢。

好像只能回看近期的,以前的回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已读提醒就可以了

只能看到最近几个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能回看近期的,以前的回看不了。

是的,只能回看近期的,以前的提醒中有很多是想要回看,现看来只有每次提醒都要自行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