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基本不玩凤凰,全面转向RealFlight G6

楼主(2013-08-12):
凤凰是我一开始玩的,当时之所以没有用RealFlight(RF)是因为电脑配置不行,没法流畅跑。自从换了电脑之后,RF G6在不全部开最高特效的情况下可以非常流畅的运行,于是自然多多的尝试了下RF。

总体感觉,固定翼差别不是特别大,主要区别在于直升机。我认为RF的直升机模拟得更真实一些,尤其是尾巴。在凤凰当中,所有机子全都是完美调试,而且可修改的参数相对较少。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陀螺仪感度大小似乎对飞行没有任何影响,并且打尾舵转向都是非常干脆,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回弹等等。这些在真实世界当中都是值得商榷的。除非是完美调机,否则真的很难到达这样的状态。相比之下,G6的陀螺仪感度对锁尾影响很大,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参数可以调整。无论是起飞离地还是炸机都比凤凰更加的真实。凤凰的炸机永远都会保留完整的机身,最多是大桨尾桨和脚架炸。但G6可以尾管断开,脚架断一半,头罩摔掉等等。此外,凤凰一般只能设置一架飞机的飞行时间,无论你是飞了那么久还是放在地上放那么久,时间一到,此机完蛋。而G6因为有电池的设置,所以在推油门的时候,系统会根据转速和油门的大小自动算出来电池的消耗,电池耗尽机机才完蛋。

凤凰的最明显优势就在于它的画质,这一点比G6强太多了!所以如果你喜欢在漂亮的画质里面模拟的话,那么凤凰是你不二的选择;若要贴近真实世界,至少是直升机这块,我认为G6更适合你。

网友A:
你把G6的画质开到最高了么 在我看来 G6画质完胜凤凰 特别是飞机头罩还带反光 特别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G6的画质开到最高了么 在我看来 G6画质完胜凤凰 特别是飞机头罩还带反光 特别漂亮

G6再高都没用,不带全屏抗锯齿。。。

而凤凰基本看不到锯齿

网友:
模拟器里调机是没有意义的。。。调机得上真机

网友:
这两个模拟器我都在用,g6.5练习3的,凤凰练习基础

网友:
喜欢在漂亮的画质里面模拟的话,那么凤凰是你不二的选择;若要贴近真实世界,至少是直升机这块,我认为G6更适合你。  sd

网友B:
我的G4 英文的,真心不知道调试什么的!不知LZ是怎么调啊?

网友:
XTR飘过,觉得很不错!

网友:
XTR后转凤凰,漂亮。

网友C:
我一直觉得REAL FLIGHT比凤凰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4 英文的,真心不知道调试什么的!不知LZ是怎么调啊?

每款飞机都有很多参数可调,例如电机的质量、电流、电阻,以及电池的容量、电芯数等等,另外还包括飞机自身很多的细节,总之基本就是设计飞机时需要注意的参数这里绝大多数都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觉得REAL FLIGHT比凤凰要好

你头像那个飞机在哪里买的?好像就是RealFlight里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头像那个飞机在哪里买的?好像就是RealFlight里面的。

好像是FMS出的3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FMS出的342

看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个,好漂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头像那个飞机在哪里买的?好像就是RealFlight里面的。

SBACH 342 FMS出品,吊机不怎么样,动力不足。想改装来着。。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款飞机都有很多参数可调,例如电机的质量、电流、电阻,以及电池的容量、电芯数等等,另外还包括飞机自 ...

哦,英语不好,调试 不了啊!

网友:
g6飞机比凤凰多很多的!

网友:
帮顶~~

我也是主要玩这两个,RF系列玩得G4(没办法啊没买G6的破解)、凤凰玩得凤凰4。

可惜电脑太渣啊玩哪个玩得都不爽,嘿嘿~~  凤凰4老弹出、还显示不出来阴影,G4有点老了功能有点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英语不好,调试 不了啊!
学好英语不白学、玩都可以玩得爽!

网友F(2013-10-15):
G6画质开到最高,要流畅运行至少需要啥配置?

网友G:
飞的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