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下手,看下加工这产品用什么工艺最快,最好

楼主(2013-08-12):
加工这种产品,一天才做400件,没饭吃了,看下各们有什么高招。200多长冷拉两头M4*12,我是用车打好中心孔,在用钻床打孔。在用攻机攻 ,好麻烦,产量在小了

网友:
还一个方法就是改造车床换刀架,上面夹个钻头和一个攻丝装置,在保证同心度的情况下做到快换刀,一次夹装完成一头加工

网友:
装夹时间不长啊,你这工件夹紧力又不需要多大,直接用带扳手的螺丝夹紧就好了,比手板床速度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主轴夹具的方式做两个夹具装在钻床和攻丝机上就好了嘛,很简单而且效率高,劳动强度低。

就是装夹时间长,看好手板车上的装夹方法,哪的专门的装夹头卖啊,谢谢各位

网友A:
按照主轴夹具的方式做两个夹具装在钻床和攻丝机上就好了嘛,很简单而且效率高,劳动强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套模 沾—下火 用手电钻打眼,攻丝就行了?

谢谢。这个方法不错,试下

网友:
用手板机改,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可行性高.

网友B:
做个套模 沾—下火 用手电钻打眼,攻丝就行了?

网友:
做个套模 沾—下火 用手电钻打眼,攻丝就行了

网友:
还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  ,用两台手板床改,一个钻孔 ,一台攻丝。

要打中心孔才行
下料里是切断的
端面是个不规则的

网友C:
的确  ,用两台手板床改,一个钻孔 ,一台攻丝。

网友:
帮顶
是用手板机改,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专机才有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量很大很持久就搞专机吧,人也省力不少

我也这样想的,加工费太少了
要是用小钱能成大事就好了
想找个手板机来改看行不

网友D:
产量很大很持久就搞专机吧,人也省力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