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降还是坠毁啊?

楼主(2013-08-12):
之前在这个贴子里反应了1.07下降过快带来的担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201平时反航后到离地约三至五米时都是手动接管降落,昨天飞行时因为草地较厚,大着胆子让飞机自己降了回,结果……不多说,看视频,视频是从打“回航”开始截取。

网友:
也是想入650在学习,等楼下评论。

网友:
1.07的降落最后是蛋疼

网友A:
看看你都是将军了是个老手,这样都整不好,我这个新兵怎么办,我也在考虑650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都是将军了是个老手,这样都整不好,我这个新兵怎么办,我也在考虑650机器。

呵呵,总的说来SX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发展中总会有些BUG的。

网友:
关注,也有遇到类似问题,减速时距离地面不足1米

网友:
建议下一个固件改成随着高度的降低,降落速度越来越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总的说来SX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发展中总会有些BUG的。

套餐三:XAircraft X650 Pro A.K.E升级动力套装机架含:
1.X650 Pro 空机架   x1
2.A.K.E电源转换线(XT60转JST公头x6/6分线)   x1
3.A.K.E HighSPEED PWM 30A-HV(SJ)高性能无刷电调   x4
4.A.K.E DARKMagic DM600L3508多旋翼飞行盘式无刷马达(600KV/长航时)   x4
5.SIGMA正品碳桨 - 多旋翼航模摄影专用高效率14寸碳纤正反桨(1对装/1447/P1447C)   x2
套餐优势:瞬态响应好、稳定、震动极小、效率高,留空时间长,具有较高的抗风性。搭配MCX3V5两轴舵机云台,挂5N,载重3.1kg,留空时间20分钟。

XAircraft新一代X650Pro + SuperX飞控的标配飞行测试视频
空载留空时间约28分钟飞行稳定、动静谐宜、GPS定点准确、气压定高也十分出色,操控手感一流!
使用A.K.E 10000mAh/4S1P锂电池

你好你帮忙看看这套系统敢不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餐三:XAircraft X650 Pro A.K.E升级动力套装机架含:
1.X650 Pro 空机架   x1
2.A.K.E电源转换线(XT6 ...

技术一流!!

网友B:
1.07 固件回航时,下落速度从之前的1m/s 增加至 1.5m/s。 并且在5m高时会自动减速后再慢慢降落熄火。
但如果发生以下特例时,可能会引起楼主遇到的问题:

飞行起飞点高度的计算主要由机载气压计获得。当起飞时地面气流很大,或者周围环境发生气压变化很大时(10几分钟的飞行后,气压已经发生变化),这起飞的Home点高度相对飞行一段时间后的高度就会不准。当误差超过5米时,就可能发生楼主遇到的问题。

在我们研发中心做相关测试时,当台风要来之前气压会明显快速变化,就遇到过类似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当前的解决办法如下:把返航自动降低速度的高度从5米提升到15m。哪怕气压变化导致了home高度的误差,也极难超过15m。该功能优化将于1.08固件更新,更新时间应该在本月下旬。

网友:
万幸没有彻底侧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7 固件回航时,下落速度从之前的1m/s 增加至 1.5m/s。 并且在5m高时会自动减速后再慢慢降落熄火。
但如 ...

XA的 解决问题速度还是很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7 固件回航时,下落速度从之前的1m/s 增加至 1.5m/s。 并且在5m高时会自动减速后再慢慢降落熄火。
但如 ...

当天微风,气压变化不会太大,飞行距离大约就二十多米,视频里可以看出,另外我的返航高度就是设定的15米,飞机也是刚起飞然后向前飞行一段距离后就测试返航不存在长时间飞行的问题。
期待新固件能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看着像坠毁啊,应该在1.2米左右会有一个急刹车的然后再缓慢降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