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小白请教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3-08-12):
我是直机的纯新手,入了架亚托450DFC 3GX,正在组装。请问十字盘调平时,是先要把三个
舵机
都调到中立点吗?我是先把三个舵机用
遥控器
都调到了中立点,然后安装调平十字盘。但是这样把遥控器上的油门摇杆放到最低,接通电源后十字盘就是倾斜的了,需要油门摇杆到中间位置时十字盘才能水平。
是不是应该把螺距(油门)舵机先调到最低点再安装调平十字盘啊。请大家教教我,谢谢!

网友A:
飞机通电前,按住3GX上面的按键,5个灯循环完前松开,第一个灯亮(DIR灯),这个时候调中立点,这个时候看舵机运动方向是否正向,不合群的就反向。都对了,就机械调平就可以了
祝爽飞!

网友B:
无副翼 是在软件里设置 中立点 调平十字盘 不用遥控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C(2013-12-05):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D:
唉,还是E8简单啊,新手秒会啊!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