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蛋痛!拉了二个105Z!懂油机大大请指点迷津呀!!!

楼主(2013-08-12):
      我的700N,用的OS105Z的发动机。。。。航模店帮磨了一桶油。。。拿回来后,飞行模式,也可以。算正常吧。但烟好大。用COOLPOWER30%....开IDLE模式刚开始也感觉正常。但一二分钟后,烟变得好小,慢慢还几呼没烟了,,感觉贫油了,不敢再飞,切回飞行模式。。。。然后调长的(主)油针,放,放!!!再试IDLE,还是和之前一样。再放,,,后面就飞行模式都没力了,起不太来了,于是收,起不来,再收。。。收到飞行模式可以起来了,再切IDLE,还是烟刚开始是正常,慢慢变得小了,小了。。。我在想,难道这是正常 的。。。接着飞。。。悲剧发生了,空中停车,打不着了。估计是拉了。。。呜呜。。。。问老鸟几个问题,大家帮忙帮忙。。。

     1、切IDLE 烟为 什么越来越小,哪有问题呢?

     2、短的中速油针,控制(40%-70%)的油门;长的主油针,控制70%以下油门,这是对的吗?

     3、什么情况下收中速油机,什么时候放呢?什么时候收主油针,什么时候放呢?

     4、如果宁愿富油点飞,对发动机伤害比贫油也是一样伤害大吗?

     5、感觉不到有没有定速起作用呀。。。感觉不出来。。。

     我二个105Z,都是拉了,不是富油起不来,就是贫油,最终拉了。感觉真的好难调哦。。。。大大们救救俺呀!!!!

楼主:
现在大家都不玩油机了?没几个人会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家都不玩油机了?没几个人会了吗?

本来也不想玩油机。。。。但玩大电直也难呀。。。外场充是个大问题。。。。。而且玩了这么多电直,电池都是放坏的。因为有时候充好电没时间玩。。。或者好长时间不玩,,,油机就不一样,出勤率低的还是油机好,有空玩的时候能玩一天。。。电就麻烦呀。有空也就玩了带的电池就收工了。。。油机就算放坏电池也就接收电而且。。。

网友:
没玩过油机,不过玩了N年油车的凭经验说说哈,不一定正确,供参考
1.烟越来越小就是贫油。可能是本身油针贫了直接导致油量少,所以表现出来就是烟少,需要放大油针。如果前面一段时间烟量还可以,后面越来越少,则表明并非直接供油量小,而是引擎温度上升致过热,令润滑成分直接在缸内燃烧,所以表现出来烟就少。是哪个原因,用温枪测量下温度,或打开引擎看内部是否大量积碳即知。
2. 不知
3. 不知
4.太富油虽可以降低引擎温度,但1 动力低  2对连杆压力过大,所以不贫不富是最佳。但也需参考你的飞行习惯及动作。如动作较以前激烈,则调好的机也可能发生过热,适度放一些油针。反之,如果是以较为激烈的操作为诉求调的机,而实际飞的时候比较温柔,则可以收一些(只要不是很明显的表现出富油,不收也可以。当然各个引擎的耐受范围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5.不知

网友:
补充下,结合你的放油针就没力的状况,个人觉得定速转速过高也可能是导致过热的原因之一,未必是油针没调到位

网友:
定速过高。或者中油针贫油

网友A:
::" 5、感觉不到有没有定速起作用呀。感觉不出来。"

这应该 很容易 感觉出来 哦。。。

我这边 没装 定速器::大桨 0 螺距的时候,
——— 明显可以看到 发动机转速 提高很多。。

我这边有:温度遥测、转速遥测、电压遥测。直观得很。

::"富油 就起不来 ??贫油就拉缸 !?" 甲醇机 真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5、感觉不到有没有定速起作用呀。感觉不出来。"

这应该 很容易 感觉出来 哦。。。

没次看你说话都很难理解,我门没文化麻烦你以后说话能不能说的易懂些每次看你的帖子都要琢磨半天

网友:
OS 的机器新的要检查一下化油器是否安装到位,见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次看你说话都很难理解,我门没文化麻烦你以后说话能不能说的易懂些每次看你的帖子都要琢磨半天

不好意思哦。本人文化水平 有限,语言表达能力不好。我以后会尽量改进的了。现在还没调好发动机呀。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哦。本人文化水平 有限,语言表达能力不好。我以后会尽量改进的了。现在还没调好发动机呀。郁闷死 ...

小小建议   希望兄弟  不要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