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电机与桨的选择

楼主(2013-08-12):
我的
电机
是朗宇的红色v3508,kv是580的,机架是650轴距的全碳6旋翼,带无刷
云台
和tx100卡片机。买了1447的碳桨,装上后相邻的会相碰,只能卸下来了,准备换桨,我有个计划准备用3S
电池
供电的话,用哪种桨效率比较好,因为我有好几个3S5000的电池。请各位给与帮助,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这个KV电机最好用14寸以上大桨,如果用12寸可以考虑用4S,也可以加大机架

网友B:
收1447,价格多少,什么样得

网友C:
这种情况,如果是我,应该用3S串联成6S。1238桨与1147桨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