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18

楼主(2013-08-12):
新买的F18,飞机性能很不错,好飞,也很好降落,滑翔性能也很不错。

楼主:
额 最后一张图发错,大家看前面的吧。

网友:
楼主来个视频啊

网友A:
航域?  配置麻烦报下

网友B:
这不是前两天在银川炸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前两天在银川炸了么

哈哈 让你发现了,是炸了,,,,炸鸡原因,飞机设计时候没有设计碳管,我想都没设计的话,应该没必要加装,结果第4个起落的时候,在天上一侧主翼脱落,导致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域?  配置麻烦报下

是航域的,70涵道。4S2200电池,5个舵机,80A电调,这个飞机出厂没有机翼和机身的连接碳管,你要买的话,最好自己改装,我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翅膀掉了,导致炸鸡了。

网友:
这个航域的F18论坛里很多人都飞的,好飞机,很好降落,机翼是一定要加强的。 粘接面的漆是必须要去掉的。 我的已经飞了超过300个起落,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
又是一台米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航域的,70涵道。4S2200电池,5个舵机,80A电调,这个飞机出厂没有机翼和机身的连接碳管,你要买的话, ...

我有 不过上了6S  加过碳管

网友:
炸了,挺可惜的。

网友:
航域的啊 用的什么涵道

网友:
好JJ~~~~可惜了

网友:
上个视频瞅瞅噻

网友C:
请问这个飞机的起落架坚固吗?地面滑跑跑的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飞机的起落架坚固吗?地面滑跑跑的直吗?

我的是固定起落架,比起收房起落架结实些,滑跑可以跑直,总的来说比较好飞,价格有点贵,主翼缺少碳管加强是比较坑人的地方。

网友:
好鸡鸡靓鸡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固定起落架,比起收房起落架结实些,滑跑可以跑直,总的来说比较好飞,价格有点贵,主翼缺少碳管加 ...

你自己有买碳管加强主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有买碳管加强主翼吗?

显然之前没有加强,天上断了,飞机已报销

网友:
航域米格15机翼有碳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然之前没有加强,天上断了,飞机已报销

加固的话,是不是需要自己挖洞装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固的话,是不是需要自己挖洞装碳管?

是滴,不加碳杆,必须天上折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不加碳杆,必须天上折翼。。。。

好的多谢,请问一般挖洞的话用什么工具挖比较好??还有就是用2根碳管好,还是1根长碳管贯穿机身连接2边机翼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滴,不加碳杆,必须天上折翼。。。。

我发现我自己配的70mm14页函道比飞机的安装处略大,你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请问怎么解决好? 还是就是水贴怎么贴? 多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航域的,70涵道。4S2200电池,5个舵机,80A电调,这个飞机出厂没有机翼和机身的连接碳管,你要买的话, ...

你好,我自己配的函道比航域的70f18的函道安装处略大,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我自己配的70mm14页函道比飞机的安装处略大,你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请问怎么解决好? 还是就是水贴 ...

我也是自己配的涵道,按上刚好的,水贴你就把他剪下来,放水里泡上2-3分钟,然后用手一撮他就下来了,然后在贴在飞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自己配的涵道,按上刚好的,水贴你就把他剪下来,放水里泡上2-3分钟,然后用手一撮他就下来了,然后 ...

多谢,我现在的情况是涵道比飞机略微打一点,能否用砂皮纸打磨掉一些泡沫,让安装位置变大,从而适合函道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我现在的情况是涵道比飞机略微打一点,能否用砂皮纸打磨掉一些泡沫,让安装位置变大,从而适合函道 ...

恩,也只能这样干了。。

网友:
你好,请问航域的f18固定起落架如何加固?

网友:
HK那消息流定堅???????????????

网友:
好飞机啊

网友:
关注最后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