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15MG 和 DS215MG什么区别,纠结了好久..参数一样啊,为什么会有价差?

楼主(2013-08-12):
DS115mg:
◆工作电压:4.5-6.0v性:23.10* 12 *27.35mm
◆扭矩:3.00kg·cm @6.0v2.40kg·cm @4.8v
◆速度:0.06sec/ 60° @6.0v0.07sec/ 60° @4.8v
◆重量:21克

DS215MG:
Speed:
0.05sec/60° @7.4V
0.06sec/60° @6.0V
0.07sec/60° @4.8V
Weight:20g
Size:
22.90*12*27.30mm
Torque:
3.70Kg.cm@7.4V
3.10Kg.cm@6.0V
2.50Kg.cm@4.8V
DC4.5-8.5V

用过的回一下贴,115MG,和215MG有手感差别么?性能怎样?听说会抖舵?

网友A:
215是高压舵机,115是低压舵机,基本就这点差别。。为啥老有人问这个问题呢!!舵机在高压状态下,显然响应速度快。拉力大。。楼主自己看着办。。

网友B:
215电机尺寸大

网友:
不上高压的话,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5是高压舵机,115是低压舵机,基本就这点差别。。为啥老有人问这个问题呢!!舵机在高压状态下,显然响应 ...

请教一下,用215舵机,电调里面应该选多少v供电,6v吗,我是好淫铂金40a

网友:
用来飞450一样的,再说我还真没见过高压450

网友C:
同上,没见过450 有高压低压的~

115是强磁电机,转动不那么顺滑,强磁本身就是一卡一卡的;

215是空心杯电机,转动非常顺滑,相应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上,没见过450 有高压低压的~

115是强磁电机,转动不那么顺滑,强磁本身就是一卡一卡的;

115已经是空心杯了

网友D:
DS115MG和DS215MG用的都是5绕组带电容板的空心杯电机。只不过马达参数有一点点差别而已。
如果在DC6V下工作,这2个型号的舵机是没有差别的。

网友:
115最高6v,215最高7.4v,就这么点区别。反正电压越高寿命越短,一般不要长期在参数极限值上工作。bec输出5.3v,用115就够了,如果想用6v,最好是21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S115MG和DS215MG用的都是5绕组带电容板的空心杯电机。只不过马达参数有一点点差别而已。
如果在DC6V下工作 ...

515有虚位,你们要加强质量管理才行!!

网友:
看来我还是买115MG算了。

网友:
如果满足一般飞行,115够用了。

网友:
新版的115够用啦

网友:
115 215都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15有虚位,你们要加强质量管理才行!!

这玩意碰运气,我的515没虚位,215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115MG和DS215MG用的都是5绕组带电容板的空心杯电机。只不过马达参数有一点点差别而已。
如果在DC6V下工作 ...

请教一个问题,4个215用在450有副翼上,是否需要单独BEC?电调是亚拓RCE-BL35P 35A。

网友:
银燕的ES09系列性价比最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碰运气,我的515没虚位,215有。

我斜盘不用215mg我用205m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斜盘不用215mg我用205mg

恩,你的里面少一个齿轮,所以是2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5电机尺寸大

用过吗就说215尺寸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恩,你的里面少一个齿轮,所以是205!

没有这种说法,晚上难么晚了还不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种说法,晚上难么晚了还不睡?

睡前回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睡前回你一下~

快快睡鸟,早睡早起身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你的里面少一个齿轮,所以是205!

他笔误其实他用250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