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奇葩尾撑我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8-12):
尾撑的两头都是胶住了的,但是方向却没有对好,这样肯定装不上机子的,咋整?

网友:
中间锯断,找根金属管套住2头,同样办法摆好角度粘死

网友:
加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

用开水煮还是用电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开水煮还是用电烙铁?

烙铁穿过孔加热边加热边往外面拉

网友:
电烙铁趟一下很容易拆下来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刚才用电烙铁成功解决问题,又学到了一招!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HobbyKing这种质检和装配工艺是很火大的,但是后来一想,这都是我们国家最辛苦的一线工人组装的,他们一天可能要工作近20小时,每天如此,谁能不出错?抱着一颗平常心,把本来对于HobbyKing的愤怒转化为对一线工人的理解与同情,这样就舒服多了。

网友B:
加热这个东西注意不要用明火烤太久,里面的502气化后,金属头会像***头一样射出来的。

网友C:
用螺丝刀穿过孔,再用防风打火机烤尾撑杆的金属头。边烤边拉。可以轻轻的边拧一下。很快就出来了。建议装上飞机,到位以后,再从金属头缝隙滴几颗502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这个东西注意不要用明火烤太久,里面的502气化后,金属头会像***头一样射出来的。

谢谢,没敢用明火烤,怕把电镀层考烂了,后来用电烙铁解决问题的。不过你说的这个还真没想到,以后得悠着点。。

网友:
换一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螺丝刀穿过孔,再用防风打火机烤尾撑杆的金属头。边烤边拉。可以轻轻的边拧一下。很快就出来了。建议装上 ...

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两根尾撑分别取下一颗金属头,等到装机的时候定好位置再上胶。

网友:
建议使用热风枪加热,效果极好

网友:
有个溶剂可以解开胶水,美甲店就有卖

网友:
打火机3秒搞定,前几天才弄了

网友:
中国发来贺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刚才用电烙铁成功解决问题,又学到了一招!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HobbyKing这种质检和装 ...

心善必有好报!s

网友:
这杆是硬的吧?如果取不下来,飞行时用根铁丝将接头绑扎在地方上也行啊!不是玩笑!

网友:
烧出来,粘回去,注意加热后接头可能会啵的一声飞老远

网友:
卸下来, 换无内应力支撑金属件!

网友D:
hobbyking国内开张了吗?还是楼主代购的

网友:
有意思!这么多点子啊。

网友E:
正常~ 上次买飞越的也买到一对不一样长的

网友:
这也差的太远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F:
偶也碰到过一次(是自己造成的),是用热风枪松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bbyking国内开张了吗?还是楼主代购的

国内据说快了。我在美国,从他家美国仓库订购,不过从下单到投递用了大概10天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 上次买飞越的也买到一对不一样长的

我买的那个飞越干脆就没胶,现在看来,那样反而还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不错么!

哈哈,联想的便宜货。。可以看看我的帖子,专门说这个电脑的:入手新笔记本、爽玩模拟器!再上几张我的飞机全家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也碰到过一次(是自己造成的),是用热风枪松开的。

我在想,用水煮会不会破坏金属头的电镀层?没有热风枪的人飘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想,用水煮会不会破坏金属头的电镀层?没有热风枪的人飘过。。。

金属件电镀金属层一般是烫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属件电镀金属层一般是烫不坏的。

那我就放心了,以后还有水煮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