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上双电调后怎么用舵机控制炮塔旋转?

楼主(2013-08-12):
舵机应该选择怎么样的?
怎么安装,怎么和炮塔连接,怎么接线?

谢谢!

网友A:
电池接电调。电调接线出来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随便弄个通道出来接个舵机给炮塔用。舵机基本都是普通的舵机改360°。1/35的我选用9克的舵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电调。电调接线出来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随便弄个通道出来接个舵机给炮塔用。舵机基本都是普通的舵机 ...

舵机怎么固定呢?固定在哪里?

普通的舵机改360°怎么改?怎么和炮塔大齿咬合?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机怎么固定呢?固定在哪里?

普通的舵机改360°怎么改?怎么和炮塔大齿咬合?  谢谢

我的可以参考

网友:
还是看不懂怎么能3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参考

图挂了朋友  可以重发下吗  或Q我  39481811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参考

您这个舵机是用老控制火炮的俯仰啊,我求的是怎么控制炮塔旋转。
是不是吧旋转波箱的线直接插在接收器上呢?

还有您用的2个电调每次玩坦克时都需要开电调上的开关吗?那样要拆坦克车体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电调。电调接线出来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随便弄个通道出来接个舵机给炮塔用。舵机基本都是普通的舵机 ...

还是不明白怎么用舵机改炮塔旋转。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329599-1-1.html
这里有详细的图文介绍。百度下也有很多视频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