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多旋翼机架 小弟刚入门,做的机架太丑了,性能也不好

楼主(2013-08-12):
     主要就是这个倾转总成不知道各零部件是什么名字,所以也不知道在淘宝里怎么搜,

主要用来学习,我自己做的机架手工方面太差,都是用烧烤的棍棒粘接成的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家里有什么废品机架或者零部件发个让小弟学习学习的    可以有报酬

网友:
这个要自己D

网友:
很不错啊,摆明的老魔啊

楼主:
说明一下,这个图是别人的,我截的-,-

网友:
舵机那个应该是直机的尾舵机座加上一个铝柱,电机那里用的也是直机的主轴座,用的是哪个级别的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里边的部件是450直机  sp的主轴座,一根主轴,还有尾舵机架,一个一体连杆,还有两个球头。几乎都是450的配件,新手,还是玩个普通的四旋翼吧,别折腾这个

网友A:
有飞控,还要这种装置吗?

网友:
两个固定翼转向件叠合,比那个简单

网友:
都是450电直上的东西,不难找的。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现在不是流行一种简易的轻量化设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飞控,还要这种装置吗?

两轴要的

网友:
电直的主轴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