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APM2.5如何输出3.3V电压

楼主(2013-08-12):
如题,想给一个小模块供电,该怎么弄啊?我只要一个3.3v的输出就行

再问一个问题,下面那个图上的5V和3V3短接的分别有什么用?(蓝色问号)求模友指教啊

楼主:
自顶一个先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可调降压模块,不带显示的那种重11克左右,便宜的几块钱一个。之前我一个GPS接反正负烧了电源模块,直接用现有的降压模块调3.3V供电就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可调降压模块,不带显示的那种重11克左右,便宜的几块钱一个。之前我一个GPS接反正负烧 ...

好吧,谢谢了,那问一下下面那个图代表什么?

分别有个5V和3V3

网友:
飘过 不宣

网友B:
没有APM,但图很清楚,要改3V就:5V那里有根导线,你用美工刀把它割断,然后用焊锡把3V的两个头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可调降压模块,不带显示的那种重11克左右,便宜的几块钱一个。之前我一个GPS接反正负烧 ...

最简单的方式是板子上有3V3电压,你还让去弄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APM,但图很清楚,要改3V就:5V那里有根导线,你用美工刀把它割断,然后用焊锡把3V的两个头短路。

碉堡!那如果我把小导线切断,然后3V3短接后,是不只有A0-A9那段成3.3v供电了?接收机那块输出的还是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式是板子上有3V3电压,你还让去弄降压模块。。。。

请问更改后是所有输出口都变成3.3V了吗?还是只有A0-A9的那几个传感器拓展接口输出变为3.3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碉堡!那如果我把小导线切断,然后3V3短接后,是不只有A0-A9那段成3.3v供电了?接收机那块输出的还是5V吧 ...

这上面写的不是miso lvl么。是外接传感器的信号电压选择。也就是选择你要接5V的IIC设备,还是3.3V的。
我没猜错的话,APM板本身不提供3.3V输出。你要3.3V输出电压,还是去买一只AM1117这类的贴片稳压管自己焊上去吧。

网友:
复位开关下面有一组3.3V的输出。。。

还改毛线啊。。直接焊上针就有3.3.。不过要看接什么。。。一个LDO。。输出能力有限。

网友:
看原理图不就很明白了,MOSI_LVL只是Atmega2560 SPI的电压选择,和输出3.3V电压无关的,要输出3.3V,直接在LDO的输出脚上飞跟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更改后是所有输出口都变成3.3V了吗?还是只有A0-A9的那几个传感器拓展接口输出变为3.3v了?

改了也是输出5V信号的,APM用的是Atmega2560,没有带L的后缀,电源供电是5V,是不支持3.3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了,那问一下下面那个图代表什么?

分别有个5V和3V3

不好意思,开始没看清楚你的本意。如打算在飞控上取3.3电的话可以参考一下APM2.52原理图,之前dxl706帖子里有发过,可下载来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430&highlight=%D4%AD%C0%ED ,这方面我是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