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20130812——折叠8旋翼6旋翼

楼主(2013-08-12):
多旋翼老手初尝WKM专题帖距上次更新已经有4个月了。 当然,这四个月不是白过的。 利用工余时间把8旋翼改成了折叠。 还多装了一套折叠6旋翼的WKM。 需要回顾旧帖可以看这里 多旋翼老手初尝WKM(之十六)—— 再度折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912

继续我习惯的风格, 以上图为主, 话就少说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 我会尽量回复。

8旋翼改折叠后体积大幅减少,现在可以轻松放进小车后排座位。 改折叠前,把车门全开才勉强放进去。 还生怕搞烂螺旋桨。

完全展开后的样子

飞控安装细节图一

飞控安装细节图二

折叠机构细节。 该机构关键部位是两个POM的管夹和上下两次碳纤维夹片。 四个部件通过M3螺丝穿起来。 下层夹片上装了飞越的自锁螺母,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扳手,只要螺丝刀就能上紧。中心板上对应位置开了两个定位凹槽。

电机臂旋转到定位凹槽后往中心推进, 把螺丝上紧就完成了展开动作。 8个臂总共16个螺丝, 每个螺丝只要松紧2,3圈。

由于这个8旋翼是后期改折叠的。 所以没有很好的初期设计。 因此用了第3层中心板才能装好云台和脚架。
云台是用Photohigher AV200,可以上5D3。 陀螺用Photohigher skyline的三轴陀螺。

电机使用AXI2814/22,配XOAR 13x6.5。很不错的配搭。 唯一的缺点是只能上4S。

下面就是新做的折叠6旋翼。使用了TM4014 330KV+APC1447. 装6s12ah电池,带550D,起飞重量6.5kg能飞15分钟。

展开后尺寸也比8旋翼小很多。

飞控安装细节一

飞控安装细节二

折叠机构细节。 6旋翼的设计和8旋翼的基本一致,但有了优化。 6个电机臂有2个是固定的,4个可以选择。 那么要折叠展开只需要动8个螺丝,比8旋翼少了一半。

这几机构就位后的细节

云台用Aerorover AR130,仿Photohigher AV130的。造工大同小异,大部分配件通用,价格不到一半。 最大能装550D,装微单毫无压力。陀螺用飞越的ZYX-GS。 说实话这个陀螺一般。 调了很久都没满意。 相反Photohigher的skyline就很好调。

云***立接收机控制, 方便切换单控和双控操作。

如果大家觉得上面分享能帮到你或者带来启发,请多多回帖。 如果有疑问也可以提出,我尽量回答。 如果觉得哪里不好的,也欢迎拍砖。

如果回复超过50,我会组件把两台飞机的主要机构开源, 希望更多人能DIY适合自己的折叠多旋翼。

网友A:
这个漂亮,就是不知道云台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漂亮,就是不知道云台怎样?

等等,帖子还在编辑中。 误发了。

网友B:
好像小精灵改装的帖子还没有结贴吧?真是能折腾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小精灵改装的帖子还没有结贴吧?真是能折腾的人啊

小精灵的正在发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精灵的正在发帖呢。

我还是喜欢那种雨伞的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那种雨伞的折叠

这个我也纠结了一段时间。 不够最后放弃雨伞。

1. 雨伞折叠结构比较复杂
2. 折叠时必须拆云台和起落架

网友:
漂亮    真是能折腾的

网友:
同问云台效果

网友:
你的贴最多明天就上50回复了,哈哈。

网友C:
台--x--du 字眼逃不过正则表达式,被***了

网友D:
这个电机能挂5D3?  中心板也太拥挤了吧

网友:
折叠是硬道理!!

网友E:
机架越换越大,车子却不能跟着换大,所以折叠才是硬道理,管它稳不稳,能带出去才再说话!

网友:
折叠不折叠不要紧,只要好用就行

网友:
折叠的好处显而易见啊

网友:
折叠是趋势!

网友:
很有启示!折叠的就是好。

网友F:
没看到机臂旋转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x--du 字眼逃不过正则表达式,被***了

不会吧?我不会写这些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能挂5D3?  中心板也太拥挤了吧

可以挂5D3, 但是余量不多了。 连续旋转的话有4个电机电调超热。

拥挤没有问题的。 只要带罗盘的GPS离开其他东西一定距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越换越大,车子却不能跟着换大,所以折叠才是硬道理,管它稳不稳,能带出去才再说话!

大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机臂旋转机构.

看图说话

这个部件是作为转轴。 上下两个一样的零件夹着18mm碳纤管。 碳纤管上钻3.0穿孔。 然后用M3螺丝穿过上中心板,上夹,管,下夹,下中心板并用螺母上紧

这个是上夹片,A208,A209为3.2mm孔,用于穿M3螺丝。 其他孔暂时没有作用。

这个是外管夹。 阶梯状孔用于藏入M3铜嵌件。 直径稍微比铜嵌件小。 通过烙铁加热铜嵌件然后压入。 压入后通过几米螺丝把上下两个管夹夹紧碳纤管。 松紧以管夹能在碳纤管上滑动为宜。

这是下压片。 A208, A209用于嵌入飞越自锁螺母。

安装外管夹使用M3螺丝,穿过上夹片,两个管夹,下夹片。 螺丝不用扭紧,以便可以轻松把管夹套件推入中心板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向上折叠

向上折对折叠机构强度要求就高了。

网友B:
这个折叠是不错,不过你想想,一米多的轴距,折叠后还是有两米多长,往车里塞,小点的车还是有压力啊,伞折结构稍微复杂,但胜在体积小,云台其实最好是独立运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折叠是不错,不过你想想,一米多的轴距,折叠后还是有两米多长,往车里塞,小点的车还是有压力啊,伞折 ...

一米多旋翼距折叠后2米长? 怎么计算的啊?

另外我的8旋翼轴距90多, 六旋翼80多。

网友H:
恕我眼拙折叠结构没看到旋转机构,如何转过去的?还是拆过去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恕我眼拙折叠结构没看到旋转机构,如何转过去的?还是拆过去的?谢谢。

旋转机构

这个部件是作为转轴。 上下两个一样的零件夹着18mm碳纤管。 碳纤管上钻3.0穿孔。 然后用M3螺丝穿过上中心板,上夹,管,下夹,下中心板并用螺母上紧

网友I:
很经典的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经典的云台

是啊,舵机云台年代的经典。

网友:
折叠是趋势

网友:
态度人品都好,必须顶,想法设计都不错,想到了折叠机的不坚固的问题加以该近折叠机,支持

网友J:
请教是怎么做到单控和双控的切换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是怎么做到单控和双控的切换的呀

一个futaba原装接收接飞控,一个FrSKY TFR8-S接云台。

1. 单控——Futaba正常对码遥控器1;FrSKY1,2通道短路,对码遥控器1, 这个时候3-8通道实际上是遥控器1的9-14通道。
2. 双控——Futaba正常对吗遥控器1;FrSKY1,2通道开路,对码遥控器2, 这个时候3-8通道实际上是遥控器2的3-8通道。

网友:
漂亮的机架,一直想搞个可以方便折叠的大八旋翼和小六旋翼,羡慕嫉妒恨啊!

后悔当初没买个SUV,现在我那小车车,携带S800+Z15必须把脚架和机身分离,头疼。

PS:楼主的六旋翼,螺栓都生锈了,换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futaba原装接收接飞控,一个FrSKY TFR8-S接云台。

1. 单控——Futaba正常对码遥控器1;FrSKY1,2通 ...

谢谢,原来可以这样用。

网友:
非常nb的折叠方法,牛

网友K:
這個天線位置可控距離多遠?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個天線位置可控距離多遠?

暂时没有失控过。当然,如果需要飞远,天线位置可以做点改进

网友L:
设备控加技术控固然是好。可我觉得得全面改进,否则就陷进去了。为什么折腾航模摄影设备,是因为要为了航模摄影。例如换新版飞控、金属IMU,把接收机天线固定好角度等等。更期待航模摄影作品。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设备控加技术控固然是好。可我觉得得全面改进,否则就陷进去了。为什么折腾航模摄影设备,是因为要为了航模 ...

其实对比摄影我更喜欢折腾。要拍好片其实简单,买套s800和z15就行。何必像我这样折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对比摄影我更喜欢折腾。要拍好片其实简单,买套s800和z15就行。何必像我这样折腾呢?

那你愿意折腾就好了。目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