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450配置求点评

楼主(2013-08-12):
飞越450无副翼空机+小姨子+933+花牌电机+好赢40a+d10
本人月光米不多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配置不错,我的就是这个配置,同样是新手,现在已经装好练习了。

网友:
配置够新手玩一阵的,不过新手好像不建议上xyz,弄个k8吧,貌似你没写锁尾舵机

网友:
我也正准备买一个,控我用天7,尾舵机922,不算控的话大约1500。听说小姨子调试较难 啊,QQ:971877310    交流一下经验啊!我烟台的,我们这里有家航模店,老板有经验,想让他带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错,我的就是这个配置,同样是新手,现在已经装好练习了。

机子哪买的?多少钱买的?小姨子好像不好调 啊!自己调的?

网友:
陀螺换成GV8000吧!尾舵922

网友:
就是在飞越的淘宝店买的,一下全买齐,小姨子开始不懂调了好几天,后来就很轻松了额, 多看说明书,买个蓝牙调试器很好用的。实在不会调就在飞越的那个坛里面搜,有详细的教程,视频的。飞机花了1800左右,螺丝升级了冰人的,还买了些备件,控是去年买的,花了800,还有4组花牌的电池400多,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网友:
四颗舵机(含锁尾舵机)很关键。用的什么?

网友:
顶一个,一样的配置……。

网友:
陀螺直接上MB或V8,省的有后再换,重复投资

楼主:
本人纯新手,此贴是抛砖引玉,感谢魔有指教

网友:
在贴子里学习了..

网友:
小姨子换掉

网友:
新手小姨子还是可以用的。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如果你想把电调塞到机身里面就别用好盈,太大了,要改。

网友:
新手用这个配置可以了啊

网友:
不是我说啊,那些什么螺丝的东西,没必要买什么冰人的,人家又不是造螺丝的 也是在外厂采购来的!去五金市场一大把质量好的,你就问老板要304不锈钢的比那碳钢好不知多少,一般8.8级足以    5元钱一大把!!!!!!而且大部分都是标准件,非标可能稍贵些,反正TMD没见过几块钱买几粒螺丝的,冰人就TM忽悠不懂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把电调塞到机身里面就别用好盈,太大了,要改。

那要用哪种电调啊?如果调换了,那电机是不是也要换啊

网友:
陀螺仪K8合适,舵机115合适,控看自己的实力了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用哪种电调啊?如果调换了,那电机是不是也要换啊

换亚拓的35a吧。可以刚刚好塞进450机身,而且他的缓启动很好,好盈那个根本就是烂。我现在就用好盈飞腾40,后悔死了。电机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