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如何调试飞机

楼主(2013-08-12):
新入一架轻木980的赛斯纳。请教下如何调试飞机,怎么才能把飞机调试到
模拟器
中的飞机的状态。还有接收机天线要在飞机外吗?在飞机内会不会对距离有影响?
配置:XXD2212 KV1000 10寸马刀浆
2200的15C的
电池
40A 好赢电调
天7控

网友A:
重心、拉力线、舵面设置等,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
最好找个老手带一下

网友B:
帮顶等回复,其实调赛斯纳不难,我第一次装赛斯纳,飞上天就很平稳

网友C:
轻木的?跟我入魔路线一样
,刚开始都捡漂亮的机买,其实不见得好飞。而且还是轻木的,摔了.......
河马说的对头,如果是成熟机,拉力线应该是已经调整好了的,按照电机安装孔装,从屁股向前看右偏下偏就对了;
重心非常重要,再好的机,重心不对,就很难飞,更何况是新手,一般设备都装进去以后看重心是不是在机翼前缘1/3处,
也可稍靠前一点,如果不对,就要调整电池位,如果仍然不对,就要加配重,重心不对千万不可贸然起飞;
舵面就保持与机翼平直吧,飞上去以后再调整;
新手还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起飞滑跑距离不够,狠拉升降强行起飞造成失速炸鸡。
话说回来,还是找个老鸟带着飞,不然难逃炸鸡命运。

网友D:
你要真是新手,严重建议这架飞机先不要飞,不然你会后悔。先练模拟器,把飞机换成EPS或者EPO的,炸了好修。接收机天线不用放在机身外面,发射机信号有一定的穿透力。

楼主:
多谢上面几位大神~~
选轻木也是潜水多年得出的结论。人家都说轻木比较好飞。抗风能力强。再说轻木也不贵~~~G4模拟器也练不少时间了,都说小赛好飞所以入了。实在要炸就炸吧,总会炸出个结论来的~~实在不行回去玩渔船和坦克去~~~再说找个组织难啊,找好飞场更难~~~

网友E:
开车个把小时到了飞场,秒炸,然后回家。
一开始我就被这样的事情折腾的抓狂,所以还是飞泡沫机好点儿,至少不会每炸必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