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一艘新款P1,请教!

楼主(2013-08-12):
船模新手刚入手一艘这个船。原厂配置,3660,新西达125A,请问这个船能上6S吗,原厂建议3S4000MAH,速度只有50,想再快点,请问需要该怎么做?

网友:
成品船,不建议上6s,否则烧电子设备

楼主:
如果单换电调能上几S呢?

网友:
电机kv值限定了电池的s数

网友:
记住这个公式:电压*KV=转速<4万。

网友:
先上4S试试

网友:
XXD电调,上6S,找烧哪?

网友:
我也狂喜欢这船,虽然里面不咋地,外面太漂亮了
不过还是看看算了~

网友:
如果想跑6S,保险起见,建议换一些品牌电机电调。希望能帮到你。这船蛮漂亮的,有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这船1000多元,商家扣死,配置很低,外表和内涵无法同时获得。

网友:
这船没必要跑快,本身就定义为入门级,悠闲操控为上,外观欣赏为主。硬件配置有限,结构强度不高,又没有防翻设计,极限运动就免了。平常以静置欣赏为主,偶尔装上电池把玩一把也可。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电机是多少KV的。。。原厂建议3S,我估计上不了6S。。要上就换电机电调。。

网友:
应该可以改,只要预算充足!

网友:
换电机电调可以跑6s,这个船直线很猛的

网友A:
船壳不给力啊 貌似是不饱和的。

网友:
烦请楼主上个视频吧,找遍全网都没找到这船的跑船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壳不给力啊 貌似是不饱和的。

什么叫不饱和的?

船壳还存在什么饱和不饱和吗?  谢谢

网友:
烦请楼主上个视频吧,找遍全网都没找到这船的跑船视频

是啊,期待啊!

网友B:
还是自己改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