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飞控

楼主(2013-08-12):
新手..想问下apm2.5飞控的固件怎么刷啊..升级固件和降级固件??大神们帮帮忙吧

网友:
怎么看像PM2.5

网友A:
usb线连上,但不要点connect, 在firmware界面,右下角有一个“load custom firmware",点击它,选择要烧入的hex文件,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连上,但不要点connect, 在firmware界面,右下角有一个“load custom firmware",点击它,选择要烧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