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X200遥控器能配接收器吗?

楼主(2013-08-12):
我的X200被车压坏了,请教一下,剩下的电池,遥控还能做些什么?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拆电子元件玩也不错

网友:
还可以再搞个美嘉欣X200

网友:
我的也是美嘉欣X200,也想请问以后更新换代后有什么可以再利用。

网友A:
电机应该没被压坏吧,还可以利用,淘宝上这种电机要10多块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应该没被压坏吧,还可以利用,淘宝上这种电机要10多块一个呢

都坏了,控制板不知道坏没,其他都不行了,汽车压过去了,想生存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