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07无刷小骚艇的改装全过程

楼主(2013-08-12):
买到的船壳

买到的船壳

舵系

舵系

防撞头

防撞头

电池仓和多级固定盖

电池仓和多级固定盖

船盖

船盖

密封条 和密封圈

密封条 和密封圈

打开船体

打开船体

去除多余的东西

去除多余的东西

去除完毕

去除完毕

买到的轴磨到2.2开槽

买到的轴磨到2.2开槽

3.17转2.2联轴器

3.17转2.2联轴器

安装船轴

安装船轴

舵机

舵机

450飞机电调50A

450飞机电调50A

450飞机电机

450飞机电机

自己加工电机座

自己加工电机座

电机座

电机座

螺旋桨

螺旋桨

电机的轴过长

电机的轴过长

磨短插入

磨短插入

减震O圈

减震O圈

联轴器磨短

联轴器磨短

联轴器磨短

联轴器磨短

安装电机 黑色热熔胶固定

安装电机 黑色热熔胶固定

剥掉电调外皮 原装的皮太厚

剥掉电调外皮 原装的皮太厚

换薄的的皮

换薄的的皮

固定

固定

舵机用704做防水,电池仓安装

舵机用704做防水,电池仓安装

接收机用热缩管包裹 热熔胶密封

接收机用热缩管包裹 热熔胶密封

接收机固定

接收机固定

密封圈

密封圈

尾舵

尾舵

完工

完工

网友A:
你这船,出轴长度太小,角度偏大,全油门就蛙跳
电子设备重量太大,动力过剩,起步油门给的大点,船是翻转着往前窜
没有水冷,不装水刀,过弯甩尾严重,存在安全隐患
用热溶胶,不用AB胶,固定电机座,航行中脱胶,后果严重
出轴角度偏大,重量前置,导致容易插水…………大概就这么多了

我最看不明白的是,LZ手艺不错,下了那么大的功夫,
为什么舍不得换条带轴承的船轴,原装铜套轴管震动不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轴长度太小,角度偏大,
电子设备重量太大,动力过剩,
没有水冷,不装水刀,

给找到合适的轴承啊 基本用的都是船自带的东西
用不着水冷玩8分钟电子设备是温的 首先要减重 船重了电子设备温度就高了

网友:
把宝马的动力放到澳拓上。

网友:
哈哈,看了视频挺好笑的

网友:
大哥你做的潜水艇怎么跑水面山来了

网友:
骚艇很卖骚

网友:
船舱里都塞满了不怕沉啊

网友:
真是个小骚船

网友:
会横滚的船~~~

网友B:
为嘛很多人都在改007呢?船小,跑起来没姿态,原船还不便宜
比他适合改装的玩具多了去了

网友:
是2.3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嘛很多人都在改007呢?船小,跑起来没姿态,原船还不便宜
比他适合改装的玩具多了去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小船。。

网友:
船壳怎样打开红色那层的,求解!     你的船太重了,跑不是速度,一快就到水底去了!

网友:
船小了,换个大点的壳!!!

网友:
改这船不难。难就难在找微型配件。  电机不要2212 。找不2212更小的外转电机。电调 25A够了 体积越小越好。 轴用2MM转3MM的轴套5MM。 舵机用7克金属的。
舵还是特制的。桨就要小型的330。反扭小了。  电池用800MA的。

网友:
這個小船, 要改的東西都塞滿,用40cm左右的船不好嗎? 比如hq955等.

网友:
这个船很多马达都能用。2CM直径就好了长度3CM的无刷。外转内转都行,怕热就装内转的加水冷。改吸水多舵。 吸水舵用小闪电的或者47MM-55MM的就可以。电调20A足够了。这么大的电调装这个船无用。太重了。

个人推荐配置 用250直升机的外转无刷电机即可,20A电调 32元的接收机。完全塞到原装的接受机舱里,其他改动不大即可跑了,要想做好点。可以更换铜套,换轴,2MM轴不变,上2个法兰轴承,管子中间塞海绵条海绵条吸满黄油,在套轴进去。不过这个轴套比较特殊需要自己有加工设备或外加工了。不推荐更改原装铜套

网友:
楼主改装太暴力了。

网友C(2014-02-28):
小弟也想改FT009新出的那个 想问问楼主该好了 还能倒退吗?我是觉得小巧方便携带随便玩玩!!!!!

网友D:
暴力施工

网友E(2014-04-27):
这,,,感情还玩潜水哒?要我这样扎水里,我都不敢再让它跑了

网友F:
高速潜水艇,不错,哈哈,很搞笑的视频。

网友G:
新的连接管的直径是多大??

网友H:
这船太紧凑了

网友G:
我也有个007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我想改2040,,L告诉我连接管的直径

网友I:
最后楼主的腰间是什么?乍一看一排雷管

网友G:
2.6的轴怎么磨到2.2,还有2mm

网友J:
感觉这样才好玩 还防翻 很不错